关于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4-06):
朋友手头有台0630用的是380V三相550W
电机
。可屋里只有单相220V。想问下,变频器有没单相进3相出的?。220V能驱动起来吗?是要专用的变频器,还是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有 论坛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220单项进三项220V出的变频器接电机用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我的三项电动机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电机改三角接法,上一个0.75KW变频器,接220V电,就OK了

网友D(2013-09-08):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
1,电机改成220三相,星形改三角形接法
2,选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专门的型号,几乎每家都出
保守点750w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