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160A HV 搭亞拓800MX 不能起動.求救....

楼主(2013-04-06):
花牌160A HV  搭亞拓800MX 不能正常起動.起動時卡卡的雖後又報警音的.   接回compass 原廠 510KV 馬達可正常轉動..
有人知道嗎?

网友:
把缓启动功率调大一档即可!
默认是2% ,亚托的电机,启动电流较大, 你改成4% 或者AUTO 1-32% 即可!

楼主:
好謝謝.我試下..

网友:
调下进角呢       ...........................

网友:
700级别的飞机还用XT60的接头?

楼主:
Xt60站時頂住先ec5接頭買了但沒有10號線

网友:
我用花牌电调直接AUTO 1-32%,因为有时候各种原因启动失败的话要重设油门行程,而且电调要重设过,麻烦,反正AUTO 1-32%的缓启动也可以

楼主:
請問樓上的是用幾多a電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樓上的是用幾多a電調

450用的lv45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