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vbar循环螺距问题

楼主(2013-04-06):
内容请教各位高手: vbar要求循环螺距的数值在80~110之间 我的450pro 8°只有70左右 要调整哪里才行?谢谢

楼主:
内容再就是 如果数值不够80 会影响Vbar吗?

网友A:
舵机球头装里面点

楼主:
用的kst115原装舵臂 已经是第二个孔了 再往里拉杆就不垂直了

网友B:
无所谓,不在80~110范围内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