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这么抵制舵机云台呢?

楼主(2013-04-06):
最近无刷云台火热,舵机云台似乎被冷落。小弟新接触航拍,总觉得舵机和无刷电机都是提供旋转动力,舵机有很多档次,要速度有速度要力量有力量高档的也有无刷舵机。有人说舵机有虚位问题我手拧了家里的好几个闲置舵机没感觉到虚位,另外即使有虚位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就能克服的,例如在一个方向上加弹簧或依赖自然重力。所以我想知道的是设计严谨的舵机云台比无刷云台到底差在哪里?谢谢。

网友:
沙发。。。。我是觉得舵机不能完全被无刷代替的。无刷扭力太小。

网友:
有的舵机云台效果也不错,将来的话跟无刷云台比就难说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学知识

网友:
出现一种新的东西,就要把老的东西给打下去~不然新的还那么贵,卖谁去啊!!

想赚钱是好的,但是不要过分了,想想当年的山寨机,再想想现在的手机市场,释然了!!!

网友:
一句活说不清楚~~

网友A:
好的舵机云台是千元以上的,目前的廉价无刷云台还没个舵机云台的架子贵,lz你觉得该选择什么?别告诉我你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一个舵机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比一个直驱云台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舵机云台是千元以上的,目前的廉价无刷云台还没个舵机云台的架子贵,lz你觉得该选择什么?别告诉我你只 ...

但是廉价的无刷云台基本都是作坊产物,而好的舵机云台都是商品化的。另外无刷云台都要配控制板,而舵机云台可以选择是接飞控还是接陀螺仪。其实我是想搞清楚无刷云台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如果仅仅是适合DIY我觉得就没什么研究的价值了。

网友B:
便宜效果好就行。
之前花100块买了两个数码舵机,结果虚位大,还要考虑阻尼,云台结构也复杂,接飞控(飞控150块)也调不好。
后来用xxd2208、2212(两电机也共100块)搞无刷云台,结构简单,控制板150块,OK,效果比舵机没得说。

一样的价钱.
无刷效果:

舵机效果

网友C:
炖鸡还是不行,太麻烦了,

网友:
舵机云台安装相机时对相机重心位置要求较低,无刷云台则不然,光重心的调整就会搞死人的,不是一般玩家能承受的。

网友D:
无刷电机的扭力很大,只是没有厂家投入,我手上有支无刷,反应快,扭力巨大,只是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的扭力很大,只是没有厂家投入,我手上有支无刷,反应快,扭力巨大,只是发热大

无刷扭力,相对舵机,还是很小的。

网友:
看比对录像,明显无刷云台稳定,有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便宜效果好就行。
之前花100块买了两个数码舵机,结果虚位大,还要考虑阻尼,云台结构也复杂,接飞控(飞控 ...

可不可以推到90度俯视拍一段比较一下

网友:
一句活说不清楚

网友:
性价比决定的

网友:
看来还是无刷云台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效果好就行。
之前花100块买了两个数码舵机,结果虚位大,还要考虑阻尼,云台结构也复杂,接飞控(飞控 ...

求控制板链接,怎么我找到的都是200元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推到90度俯视拍一段比较一下

我拍的俯仰控制角度,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506&extra=page%3D1

网友:
不用比了看影片就了解~

网友(2015-02-13):
引用 网友B:
便宜效果好就行。
之前花100块买了两个数码舵机,结果虚位大,还要考虑阻尼,云台结构也复杂,接飞控(飞 ...

舵机抖的好厉害 是机器震动还是舵机虚位 再或者是压根儿舵机云台就不成啊(效果、调试、性能)

网友:
无刷云台是不是一定要另外购控制板

网友:
不拍视频舵机云台足够使用

网友:
舵机云台想做好也不容易……也很费钱

网友:
看效果是无刷的好多了

网友(2015-05-13):
好不好看效果

楼主可以去搜一下"飞翔的天空"发的帖子,过去他发过很多用蜻蜓舵机云台带微单拍的视频.说实话效果的确相当不错,而且还都是用于商业拍摄的专业级视频

—— 不过他自己也说过,这些视频都是后期作过软件增稳的,不作增稳的话基本不能商用(大体就跟楼上发的舵机云台的视频相似)。而无刷云台出来后,稳定效果好得太多,基本淘汰了舵机

如果楼主实在不信的话自己去买一个或DIY一个舵机云台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廉价的无刷云台基本都是作坊产物,而好的舵机云台都是商品化的。另外无刷云台都要配控制板,而舵机云 ...

舵机云台如果接飞控的话  那效果 你可以试试  目前我知道飞越有舵机云台 但是这个是有单独的控制模块的 传感器是装在云台俯仰轴上的  而如果是接飞控的话  传感器就不在云台俯仰轴上了 就检测不了云台的姿态 舵机云台接飞控相当于开环控制  而飞越地的舵机云台是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