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 对频对不上

楼主(2013-04-06):
昨天刷了deviation v3pre0,然后mcp可以对上频
今天那450试试,结果rx1002始终对不上
以前接收机设置了固定id,我用bind线清0,结果接收机的红灯还是快闪,对不上频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接收机清零后,在控上也把固定id删除.对频可以连接,但是设置了固定id后,关控,开控又无法对频了.即使是已经对频成功,关控再开,又无法对频,又得清除一次,郁闷得只有用原厂了.我也是1002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接收机清零后,在控上也把固定id删除.对频可以连接,但是设置了固定id后,关控,开控又无法对频了.即 ...

我感觉我的接收器现在不能清id的样子.....
我按照说明书上做的,说明书里说红灯会慢闪,可是我的红灯一直闪得很快
能具体说说怎么清id的么?

网友A:
插上清除线,然后上电.如果不行,可以上电后插清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清除线,然后上电.如果不行,可以上电后插清除线.

控必须关闭么?
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可是还是快闪

网友A:
你不会插错槽了把,我应该没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插错槽了把,我应该没关控~

是用bind线插在这个槽么?我刚刷回了原厂固件,结果可以对上了,再刷回deviation
用原来记下的id耗设置好,却还是对不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和DEVIATION作者交互过一次,最终也没有一个清晰答复,从我自己写DEVO7E固件,移植DEVIATION代码的情况来看,你需要用动态ID去对码,对码成功之后,之后,之后啊,再在遥控器里面将ID改成固定ID(这时候就是动态的那个ID,不要关机哦~)

另外,用原厂固件也有类似问题,这也是促使我自己写固件的一个原因,我特别吐槽华科尔这个动态固定设计了,据目前的信息推测,接收机代码是有BUG的。

网友:
要把刷了固件后的固定id删除,也就是发射和接收都在非固定id状态才能对码.

网友:
先删除,在清除,在对。

网友:
每次发射断电后都要重新对频吗?
我目前是这么个状况:首次对频成功后,如果关控,不重启接收机.再开就无法对频了,固定id和非固定id都是如此,如果用固定id永远无法对频,用非固定id可以在重启接收后再次对频.不知道是否正常.相当于没法使用固定id.

网友:
搞懂了,设置了固定id后还要点击一次"对频"来保存设置的固定id.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和DEVIATION作者交互过一次,最终也没有一个清晰答复,从我自己写DEVO7E固件,移植DEVIATION代码 ...

我们这里的模友都觉得华科尔只能在开机对频的设计很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模友都觉得华科尔只能在开机对频的设计很恐怖~~

我也很厌烦他这个设计,刚买到7E的时候,研究了好久。。。刷了DEVIATION,还是有类似问题,随后觉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写了固件。。。

网友:
这个对频比较烦!

网友(2013-10-08):
我看了大家的说法自己研究了一下成功了,把我的经验说一下

首先接收机上不要插任何线,在BATT插口就是接收机右边竖着的2个插口中上面一个,把短接线插上分别短路的是两头的2根针,中间那个针不管

这时候把电调插在3通道或者任意通道,电调上电,接收机红灯慢闪

这时候打开控把固定ID码界面里面9宫格的菜单打开,按DEL把所以数字删掉,然后再返回,会发现对码按键变成了初始化,这时候把短路线拔掉,断电调再上电,按初始化就可以连接了,然后再进入固定码按确定,就固定了

网友:
看看短路线短接的是那两根线,我之前的一个短路端子就是错的,商家又给我发了一个,才能正常清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bind线插在这个槽么?我刚刷回了原厂固件,结果可以对上了,再刷回deviation
用原来记下的i ...

清id的短路端子插在ELEV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