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开源无刷云台开始

楼主(2013-04-06):
在TB上买了云台架子,马达,电路板,准备开工,先show一下刚收到的货,记录下和大家分享

网友:
马达多少钱

网友:
不错不错, 学学知识

网友:
看看,有效果吗

网友:
好东西,求LZ PM个开源的地址。。也想去看看

网友:
这个马达KV值是多少?

楼主:
TB店家没有提供装配图纸,只好自己琢磨了,还好,难度不是太大,装配完毕,发几张图。
电路板用的是德国开源的。

这个反着装了,难看了点,反正先测试,要不ROLL轴就没办法做到360度旋转,会被卡住。

不知道DJI的是怎么走线的,PITCH轴马达线和MPU6050板的线是个麻烦事,有DJI ZENMUSE的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
你这好像都是(疯狂电机)家的货啊,我的也是在他家买的,还没倒出时间来装,方便一起分享一下,不懂之处还要讨教啊

网友:
装完试了吗?效果如何?我也有一套和你一样的,装上横滚乱动,还没时间弄。

楼主:
开始接线,准备调试参数了

网友:
横滚的电机位置装反了,,,,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下你的焊接图哈,控制板的那些插头怎么接呢?还要自己焊。。。晕。。还没有说明资料

网友:
装反了吧大哥

网友:
大哥,装反了

网友:
呵呵,昨天我也入了一套,已装好还没调。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重新装了一下,不要ROLL 360度旋转了,那样太难看了。
线路已经焊好,上图。

板上ROLL接了PITCH电机,PITCH接了ROLL电机,反了一下,只要在调参界面设置反一下马达序号即可。

MPU6050板正面朝下安装,X方向朝前即可。

用ARDUINO上传了德国开源的程序,调试了PID参数发现ROLL轴还比较满意,PITCH轴晃动的时候回中比较慢,主要是PITCH的P参数现在只能是2,如果大了,就开始震荡了。而ROLL轴的P目前是10,所以ROLL效果不错。想把PITCH轴也弄好点再上传视频了。尝试了烧写http://www.simplebgc.com的固件,发现无法工作,应该是固件有加密。

网友:
看来开源板的确存在硬伤啊。激情过后大家该冷静下来应对了

楼主:
这个开源的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看德国人的视频那是相当的稳啊,电路程序都一样,还得找找原因,我估计马达KV不同,架子顺畅度不够等都影响参数的调试。
ALEXMOS放出的HEX文件应该加密过,他的BOOTLOADER里面应该有对HEX文件进行解密处理才能正常运行,所以关键是他的BOOTLOADR,直接烧写ALEXMOS的HEX是无法工作的,YUN-1的云台用的程序都是ALEXMOS的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感应板上四根线怎么中间空出一个?好像这样就和主控板上的字没有一一对应了吧!求解!

楼主:
那根线是INT脚,不接也可以

网友:
现在调试怎样了,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装了一下,不要ROLL 360度旋转了,那样太难看了。
线路已经焊好,上图。

今天我也试着安装调调,结果横滚晃动,俯仰转圈。搞不懂啊,不知道P I D数值都是管什么的。看了你的P值,我也按照你的做了修改。可惜啊,还没试呢,主控制板供电没反应了,蓝色LED灯不亮了。情况不明啊,找找厂家问问

网友:
横滚的电机位置装反了

网友:
支持!人生就在折腾!!!

网友:
A4熔断保险烧了,郁闷,不过庆幸的是仅仅是保险烧了,保险直通后云台还有反应,老兄好好调调,之后吧参数图片给大家看看,让我们少走些弯路,顺便问问调参软件里的PDI都代表什么啊?持续关注你。

网友:
仔细看看你的主控板保险好像不是原来的了,应该是白色的啊,你的是黑的了,不会是也像我一样烧了吧,如果是,你换的多大的什么保险,方便告知。

楼主:
现在调试的还可以了,地面测试时,晃动一下突然停止,回中有点慢,I加大最大了还是一样,看了其他人调的包括云的好象都有这样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调到最佳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试到哪一步了,唉,我和楼主除了传感器和架子,其它都是一个样,电机也是那家的,板子长的很像。

现在是地面效果很不错,不过大幅度后回中有点慢。

有点心得就是,大家在调时,如果乱晃,把电流先调低点。

等上了相机后再把电流调高。至于PID怎么调,说实话,没找到。最好都先调低点,默认PID直接晃。

我现在的问题是,大幅度后,回中时会过一点,然后在修正时,就有点慢。

一般这应该是把D值加大,但我D值,加大后,反应没有什么改善,感觉是代码有硬伤,作者应该不是完全公开吧。

还有一点。。。大家上飞机后,会发现,和想像中差别很大,减震一定要做好,飞行动作不能大,会出现很明显的不正常晃动。

最近无刷放一边了,希望喜欢折腾的人再接再力!

楼主:
修正慢要加大P,回中过了减小一点I看看,在P大不抖动的的情况下把D调节到最大。
减震还要注意传感器那块板要固定好,不能乱晃的,我的经验用泡末棉粘稳就OK

网友:
继续折腾

网友:
我也买了2个,在1987 那里买的,看到人家用来装在直机上,我就心动了,就买了2个,  一个拿来装直机上,一个拿来装6轴上。目前调试地面无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时候会莫名断电,后来排查才知道,是插头接触不良,现在已经将所有电线类的插头,焊接在板上了,不用那个插针了。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不能剧烈飞行,如果是温柔航线,加上你的机架震动很小,那么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没拍图,就盗几张模友的图片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很快就调好了,开心使用中。。。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的调参数据,俯仰,横滚的(P   D  I)都是多少?我的设备与你的一样,不安装摄像头时,用手转动传感器,云台还能配合着做着相应的动作,就是幅度大,安装上摄像头,就不干活了,抖得厉害,用手改变云台姿态,也不回中,郁闷中,希望楼主给予支持,不胜感谢。

网友(2014-08-02):
哪里买的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
好技术,动手能力强,真是佩服!

网友A(2015-01-25):
请问楼主,轴承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B:
看来,这个帖子要太监了。。。。。。。

网友C:
有什么软件给云台调参

网友D(2015-10-23):
在哪里买的?

网友E:
我也想收一套,你这套多少钱收的

网友E:
我们走线把马达轴取出来,走线。是个的挂单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