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东方闭环步进驱动求组接线,先谢谢

楼主(2013-04-06):
刚买了三套带电机,电机上有插头,接控制板不会,麻烦用过的师傅给说下怎么接控制板,还有这个驱动上面的接口都是干什么用的,麻烦给说下,最好有图示,谢谢了。

网友:
找商家要资料呀,或者搜索型号

网友:
给邮箱发你一份资料,顺便问一下价格?

网友:
这玩意的价格估计可以买伺服了。。。

楼主:
1200元一套,还要电机是带刹车的,看了下说明刹车还需要外接电源,这个怎么搞啊?不接刹车行不?

楼主:
大小像86电机那么大,这是二手的不是全新的

网友:
印象中 国产伺服也就一千多一套。。

网友:
这可是闭环的步进,不是一般的伺服能比的,尤其是锁紧的时候,不会震动。

网友A:
闭环的步进的叫混合步进吧,具有步进和伺服的优点,我用过,8-20nm,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闭环的步进的叫混合步进吧,具有步进和伺服的优点,我用过,8-20nm,还不错

....现在随便一个步进都是混合式的。。

上面说的锁紧力到确实是步进的一个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0元一套,还要电机是带刹车的,看了下说明刹车还需要外接电源,这个怎么搞啊?不接刹车行不?

不外接电源刹车是松不开的。

网友:
8-9,11-12

网友:
不过这个刹车好像不用外接电源的,

网友:
这个闭环步进我记得好像很便宜的啊
尤其是驱动,成色都不错又便宜,可能是因为电机可以用别的驱动,而驱动不能用别的电机的原因吧
我有两套,一套是带谐波头的60电机大概600元,一套dgm85的转台也是600多

楼主:
说明上这个消磁器是必须接的吗?起什么作用啊?还有那个FG PE怎么接?这两个不都是地线吗怎么还两个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