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不知道大家的s800全负重下来飞到推腰杆都飞不起来电池的每一个芯是多少V。。。

我的是3.8V  貌似蛮高的 不懂为何

网友:
沙发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A:
空中电压还是落地电压?这个不一样的,还有和你设置的保护电压有关

网友B:
完全没试过推杆都飞不起来的状态,因为这时肯定是电池过放了。我3.5V还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电压还是落地电压?这个不一样的,还有和你设置的保护电压有关

我没设置电压保护 之前因为这个炸过。。。  我是用那种插在电压平衡借口上的那种测电压的  空中3.8就推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试过推杆都飞不起来的状态,因为这时肯定是电池过放了。我3.5V还能起飞。

我的到3。8 或者3.7 的时候就不行了......

这会是什么原因  之前就是这样  只能飞个6分钟。。。

网友C:
去年的老NANO10000,是虚标的15C,其实内芯是10C,飞行过程降压很快,而换30C5200的并联后降压很小。掉高应该有电池的原因。10000的15000的都是大怪物,C数上不去,降压过快,引发动力不足。

网友D:
我的是蓝皮的10000 发热量极大  全复重  8分钟  3.7左右, 电池很热。

网友:
电池放电容量不足! 自查下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到3。8 或者3.7 的时候就不行了......

这会是什么原因  之前就是这样  只能飞个6分钟。。。

不会是蓝皮的NANO电池吧?

网友E:
3.8v起飞应该不会有问题。我s800z15全负重带10000的电池费14min下来单片电压在3.73左右,油门推起还可以继续飞一会儿(低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的老NANO10000,是虚标的15C,其实内芯是10C,飞行过程降压很快,而换30C5200的并联后降压很小。掉高应 ...

我在国外  买的hobbyking的电池。。。   很多个品牌都试过 就是感觉飞一下就差不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蓝皮的10000 发热量极大  全复重  8分钟  3.7左右, 电池很热。

我的倒是不热  热的话小心了 会不会大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v起飞应该不会有问题。我s800z15全负重带10000的电池费14min下来单片电压在3.73左右,油门推起还可以继续 ...

10000.。。。14分钟  我十分钟都没飞到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00.。。。14分钟  我十分钟都没飞到过啊。。

买了电池最好做飞行中电池降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电池最好做飞行中电池降压试验

飞行中?  看图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中?  看图传么。。

简陋点就低飞看电池上的BB响,中档点就看屏幕的OSD,高档点就飞完分析iOS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v起飞应该不会有问题。我s800z15全负重带10000的电池费14min下来单片电压在3.73左右,油门推起还可以继续 ...

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倒是不热  热的话小心了 会不会大肚子了?

下来肚子挺大,但放凉了就又下去了,不知道各位用这个电池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