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起飞就往左侧翻

楼主(2013-04-06):
用G31的
陀螺仪
,原来是410的
舵机
,能正常起飞。昨天晚上换了3个933上去,在测试的时候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在起飞的时候还没有离地就往左侧翻了,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十字盘平了吗

网友B:
十字盘工作是否一致 ? 十字盘水平没有?

网友C:
从故障描述看,至少有一个舵机工作状态异常。
检查舵机有没有扫齿,连线、中点等调校是否正常。
水平有限,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头拆下大桨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D:
副翼设置反了吧?

网友E:
这里面有没有挖坟这个说法?

网友F:
不用考究了,肯定是舵面反了

网友G: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H(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