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下云台控制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在论坛看了好多有关云台的帖子!也算是把云台的机械部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弄清楚了!可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这些云台的时候说的总是云台的机械部分呢?还得我到现在连云台的那两个无刷电机舵机是通过什么控制的还都不知道!各位老鸟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云台是通过什么保持动作的吗?如果航拍的话云台的整个工作系统都包括什么?

网友:
楼主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矛盾吗?没别的办法,接着看帖子。

网友A:
一般四轴飞控都带自稳云台输出,接上云台舵机就能用,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四轴飞控都带自稳云台输出,接上云台舵机就能用,效果一般

那固定翼的呢?是不是也要连接飞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固定翼的呢?是不是也要连接飞控啊?

一般用固定翼飞FPV的不用云台,因为大家FPV基本都是慢速机,已经很稳了
只有多轴或直升机才用云台,必须用3轴陀螺+舵机控制板+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固定翼飞FPV的不用云台,因为大家FPV基本都是慢速机,已经很稳了
只有多轴或直升机才用云台,必须 ...

哦   那某宝上卖的云台只是一个机械部分还是带陀螺仪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某宝上卖的云台只是一个机械部分还是带陀螺仪什么的?

只是机械部分~默认控制都在飞控板上,例如FF,WMC,DJ什么的全都带的

网友B:
舵机云台的两个舵机分别连接在飞控的俯仰及横滚端口上,通过飞控自带的姿态控制仪或通过遥控器控制这两个方向保持水平状态或任意姿态
开源无刷云台通过云台控制板连接两个电机,控制板自带姿态控制仪用以控制两个电机运转保持相机处于水平状态。如果需要通过遥控器控制相机姿态,就需要把控制板上另外预留的端口接到飞控的俯仰及横滚端口上。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云台的两个舵机分别连接在飞控的俯仰及横滚端口上,通过飞控自带的姿态控制仪或通过遥控器控制这两个方 ...

说的很详细!开源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