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哪吒的飞控可以用在天行者上吗?
性别男,爱好女

楼主(2013-04-06):
◆请问下哪吒的飞控可以用在天行者上吗?
用来
FPV
用。
另外哪吒飞控搭配的GPS也可以用吗?

网友:
请教大家,还想请教下 哪吒的 -H -M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A:
H是用在直机上的,M是用在四轴上的。想FPV的话,可选Arkbird飞控。。。

网友B:
可以试试看

网友C: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D:
估计不行

网友E:
naza硬件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软件,楼主自己开发个固定翼的固件吧

网友F:
naza的飞控没支持固定翼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aza的飞控没支持固定翼的吗??
如果有实力的话,应该可以付费找DJI定制NAZA、WKM、ACEONE的固定翼固件。。。。当然,价格绝对不菲就是了。

网友H:
楼上创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