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坚挺计划~~~

楼主(2013-04-06):
去年飞了一架天行者1680,

结果俯冲的时候,打了个副翼,结果平尾和机翼成了一个70度的夹角,直接拧巴了,

损失了一个摄像头,一个飞控,一块5000mah 4s电池,,

这次整了一架1890的天行者,加强计划是,环氧+碳纤布

碳纤布80一米,买了2米,环氧的价格忘了,加强完毕后碳纤布还有1米2左右。

加强完毕后的效果只能说杠杠滴。。。。垂尾简直就和吃了伟哥一样。

不废话了,直接上加强完毕的图!!!

网友:
弄完了重量多少

楼主:
重量比原来重了300多G

网友:
这个可以哟。

网友:
这样加固太牢了,就是有两张图片逆光拍,看不清。

网友:
厉害 一黑衣侠

楼主:
就是为了牢固呀,,,

以前看了论坛里几个天行者的加强帖子,都是采用支撑或者直接就把T尾巴改成下T尾了,,,

支撑的我试过了,支撑完后,还是会出现垂尾偏软的现象,,

仔细研究了一下,垂尾偏软,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说从电机座开始到垂尾都加强才能真的加强,

所以就采用了这个方法,,

完成后,感觉强度确实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贵了点,

楼主:
直接支撑就是把整体扭力加载到垂尾的底部了

但是天行者的尾管是一直管,完全没有抗扭的能力,

最后还是会出现,暴力点打副翼,平尾会跟不上副翼的旋转。

楼主:
上次1680的加强,我就是在尾管开了个洞,直接加了一根碳酐在垂尾里面,

然后再外面又斜撑了两根碳杆。

在电机座那端也开了孔,加了一个碳酐竖到电机座位置。。

但是还是拧巴了,直接把天行者的尾管都拧成麻花了。

网友:
技术不提高就是一坨铁的也要报废

网友:
重量比原来重了300多G-----这个成本太高啦

网友:
坚挺有力有型

网友:
直接上黑天行者吧,不用加固。

楼主:
本来就是黑色的天行者。

网友:
直接上黑天行者吧,不用加固

网友:
改倒T吧

网友:
有这么脆弱吗?是不是暴力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