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讨论触电】我请教一个亲身经历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4-06):
每天会横穿一段高架输电线,目测20米高。在同一个地点发生了的不同的怪现象:1,我骑自行车,头顶上有高压输电缆。每当我骑车横穿过电缆的时候,就会被自行车的车座子电屁股,很刺痛。以至于每当我通过的时候,都会把屁股抬起来骑,但是手又会被车把电几下。

2,晴天的时候,我徒步穿过这段电网,拇指和食指捻一下,感觉手指间有震动的感觉。通过这段电网则消失。

3,阴雨天打伞通过这段高压电网,手会被雨伞电到。同时可以看到雨伞的金属件上,有电弧在爬来爬去的,通过则消失。

请懂电的朋友们给帮着分析一下原因,这种现象对人体有害吗?
好像被覆盖在电缆以下的住户都搬迁了。

网友:
曾经也被这种现象电过。估计是高压感应电吧,雨天的时候经过还会听到嗡嗡生。是否有伤害就不知了。

网友:
这段高压线应该有接地问题。
你应该是被跨步电压电到。

网友A:
搞个大线圈在他下面是不是就有免费电用了。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家门前有两条50KV的高压线经过,小时放牛常撑着雨伞捉蚂蚱拿着电,小脚会被电弧烧焦,离雨伞金属部分10MM内会起弧,远点会感到振动,可能是电流小,碰到反而没感觉.

网友:
真好,我怎么没找到这样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
高压输电塔 电晕 不太懂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家门前有两条50KV的高压线经过,小时放牛常撑着雨伞捉蚂蚱拿着电,小脚会被电弧烧焦,离雨 ...

对,确实有这情况,碰到了就没感觉到了,好像是静电那样,自己碰到后带电了就没感觉,貌似空气被电离了。我们田里架起高压电线塔后,雨天会听到吱吱响的。

网友:
比你想象中严重,这是电晕放电造成的,雨天更明显,造成的原因多是先架线,后修路,将路基抬高后距离减小所致,以前公司旁边有条220K的线有类似现象,后向供电局反应后一周内就将铁塔升高了2米左右就OK了

网友C:
我有两个洞洞铁壳的开关电源,电笔探铁壳会亮。用万能表交流电档一笔接铁壳,另一笔接电源上的交流电火线或零线,万能表显示都是120v。

这电源我试过碰到它时给电过(所以才会拿电笔试),可是大多数时候碰他又没事(即使是上面说的万用表显示120v时)

不知这个该怎么解释。看电源的接线座上都有地线接口。使用这种电源要接地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洞洞铁壳的开关电源,电笔探铁壳会亮。用万能表交流电档一笔接铁壳,另一笔接电源上的交流电火线或 ...

这是由于两只同样容量的Y电容所致,原则上讲安全,但还是建议接地

网友E:
你头顶上的是50万伏直流输电线,这条线路是从河南平顶山至上海奉贤的,想必你家在这两点之间吧。

网友F:
好奇图片里面的电线为何是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图片里面的电线为何是两根线?

因为是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由于两只同样容量的Y电容所致,原则上讲安全,但还是建议接地

请教这是什么个说法?能给点资料来学习下吗?

我还在修好了一个电水壶后发现那个不锈钢茶壶用电笔探也是灯亮的,吓我一跳,不过手放上去没感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头顶上的是50万伏直流输电线,这条线路是从河南平顶山至上海奉贤的,想必你家在这两点之间吧。

老大很厉害,那条线都知道?是不是搞这个的?

至少看图片里的绝缘子俺就知道这电压绝对不低呀,反正比常见的110kv的大不少哇。

网友:
特高压,许继貌似是国内搞的很厉害的。

网友:
电晕放电现象,空气湿度越大越严重,因此远离高压线,此线为直流输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是什么个说法?能给点资料来学习下吗?

我还在修好了一个电水壶后发现那个不锈钢茶壶用电笔探也 ...

去百度搜“Y电容”就出来了

网友H:
最近需要在110KV变电站内溜达溜达,上天保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需要在110KV变电站内溜达溜达,上天保佑

兄弟,整个铁裤衩穿上,保护命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头顶上的是50万伏直流输电线,这条线路是从河南平顶山至上海奉贤的,想必你家在这两点之间吧。

专业人士

网友:
影响很大的,可以自己百度,那里有个资料说外国经过多年的研究统计的数据,对人体影响很大的。不过把线圈放下面可能会产生感应电流。

网友:
跨步电压??

网友:
20米,你开什么玩笑,据我老爷子说,4根先中间那个x间距是2米

网友:
如果是50万伏的,离地面高度20米
那达到的场强就有500kv/20m=25kv/m
如果一个人身高是1.8m,那么头部和脚部的电势差就会达到45kv,这个电势差足以产生电击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大线圈在他下面是不是就有免费电用了。

应该向全国推广你的办法

网友:
以前听说过交流高压线下面日光灯管会亮的故事

如果人能感觉到电场的话,那岂不是电弧产生的临界点了,不会不突然一道闪电啊

网友:
是否周边的居民都不会有类风湿的毛病?

网友:
住下面肯定不好了,我数次经过亚洲第一水电厂,高压线下面能导电的都嗡嗡响,晾衣服的绳都不能是金属的。如果像楼上说的弄个线圈在下面肯定能发电。

网友I:
小时候闯过大祸,4岁多的时候左右手拿着电炉丝的两端,直接插到220电源里。直接被打晕,现在见了电还有些后怕。
现在在家车床干活,还要穿发电厂配发的绝缘鞋。纯棉工作服才敢干,

网友:
@尼古拉特斯拉

网友:
我看也是直流线路,拿个电笔,尾巴用手摸着,看氖泡亮不亮?看我师傅给人修过个产生高压的设备,修好了他试的时候就是一手拿电笔然后逐渐靠近那高压设备,大概离60公分的时候就能看到电笔里的氖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时候闯过大祸,4岁多的时候左右手拿着电炉丝的两端,直接插到220电源里。直接被打晕,现在见了电还有些后 ...

这样并不能万无一失,这种穿戴只能防止手到地或肢体到地间的绝缘,要是两手都碰到带电体和地就防止不了了,而且这种触电是最危险的。最好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在配合传绝缘靴比较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很厉害,那条线都知道?是不是搞这个的?

至少看图片里的绝缘子俺就知道这电压绝对不低呀 ...

首先是直流高压输电,再结合塔杆的形状及高度,业内老手一看就差不多。
不过还是很佩服,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长期住在高压线附近肯定不好,同样一个楼盘离高压线太近的楼不好卖.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我有什么办法来测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