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显示的脚

楼主(2013-04-06):
显示器太大,我的桌子上放不下,就拆了出来用,因为下面厚度不是很厚,老是往前后倒,就想帮它装上两个脚。
3D图用SolidWorks做的(为什么不用CAMWork做呢,呵呵,刚学,还不太会用),出2D图给CAD转换,再用Artcam做刀路,
用MACH3雕刻。
上图---       这图怎么搞都不行啊,顺序老是乱啊

楼主:
图好乱,只有到下面再上图了,还是乱,我改一下编号再上,行了,我发现顺序是按大到小排的,反过来了

网友A:
左右不会摆动吗?

网友B:
把两个脚加个拉筋就更稳了

网友C:
再倒个角就更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的挺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脚加个拉筋就更稳了

一切从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倒个角就更帅了

我就是想学倒角,但不会出刀路,请教一下怎样能出倒角的刀路,用什么出刀路软件(还有是不是一定要用倒角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不会摆动吗?

不会,因为做的刚刚好有还有一点紧的,就算把显示器搬起来也不会掉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顺便D个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学倒角,但不会出刀路,请教一下怎样能出倒角的刀路,用什么出刀路软件(还有是不是一定要用倒角 ...

说实话我也不懂,只会用偏置,然后用锥度刀沿轮廓走刀

网友E:
请问用什么软件出的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软件出的刀路?

Artcam 8.1出的刀路,本来应该用CAMwork好点,但还在学习中,还不是很会。

网友:
有jj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