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JM250调速柄盘和机箱这个地方怎么拆(分解)?

楼主(2013-04-06):
要搬家了。决定分解了自己搬到3楼、其它都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拆床头和床身的连接了。床头后面和床身的螺丝好拆。但是前面有颗螺丝必须把面板拆拆下来才好拆螺丝。但是拆到这个调速柄的时候就不会了。没有销子没有螺丝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希望有明白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拆床头。。多找几个人,拆了床头装回去精度没法保证!老生常谈了,当然如果你确定能找回精度随便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拆床头。。多找几个人,拆了床头装回去精度没法保证!老生常谈了,当然如果你确定能找回精度随便拆 ...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已经拆了,搞不明白为什么拆下装上怎么就没有精度了?谢谢你

楼主:
在线等。自己顶!

楼主:
我还在等呀、没有人拆过 么?

网友B:
没拆过,拆床头需要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拆床头需要拆这个?

拆了这个才能拆床头和床身链接的螺丝、不然手伸不进去

网友:
床头和床身连接的螺丝在导轨底下,从导轨底下拆,你拆它有什么用?

网友C:
揭开上面的封盖(有两个箭头的圆形铝片,胶粘的,小刀轻轻撬开)就看到固定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揭开上面的封盖(有两个箭头的圆形铝片,胶粘的,小刀轻轻撬开)就看到固定螺丝了。

我是铆钉卯上上的。我撬开了但是没有看到固定螺丝

网友:
兄弟,拆下来没有?今天我无意中低头看了一下,就在你箭头指的弄个地方,也就是那个拨盘的正下方,有个螺丝孔,里面有颗螺丝,肯定是固定它的。这次应该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