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好小子动力求教?

楼主(2013-04-06):
新手很纠结好小子该配什么动力才好?大家给点意见好么?我想用3S  2200毫安的电池改用什么规格的电机和那种型号的浆呢?30A的电调够用了吧?
怎么配才能飞的时间最长啊?

网友A:
多大翼展?用2212电机,8060浆或者7035。电调30A40A都可。

网友:
电池别用太重的。用个3s1500mah就可以了。电机用KV1400的。加7035浆,推力大概在5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翼展?用2212电机,8060浆或者7035。电调30A40A都可。

1000翼展的  2212电机多少KV的啊配8060

网友:
1800KV加6寸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翼展的  2212电机多少KV的啊配8060

2212kv1400,3s锂电,8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翼展的  2212电机多少KV的啊配8060

8060,7035,9050,都可以用2212kv14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kv1400,3s锂电,8寸桨

8寸桨会不会太大了,动力太强也不好吧

网友:
1000翼展的算大小子了,2208 kV1450配APC 7×5E桨应该没问题,倒是电池建议用11.1V 1000~1300mAH的,用2200mAH电池太重了,不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