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静音气泵

楼主(2013-04-06):
十二分种达到八个压

左边新货右边老货

红色防锈漆

第二遍绿漆

此口接三通死堵,以后从此口给压缩机加油。

汽滤芯当空滤

压力开关最大五个压,加个弹簧解决问题。

阳台很乱

用力太狠片碎了,多亏有罩子。

铁板被片打出个小坑

放水口

楼主:
本来有顺序的,发上来又乱套了,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这个必须!做得太好了!

网友:
做的漂亮,可以当做气源了

网友A:
真漂亮,8个压这样的吃得消吗?

网友B:
手艺很好!不过有个疑问,这个气泵的寿命有多久?听说冰箱压缩机这么用,过个一年半载就报废了(水气对压缩机的损伤很大)。

网友:
做工真是一流啊,佩服

网友:
好手艺啊,可是压力容器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C:
兄弟水平一日千里啊,怕是赶不上。

网友D:
这种罐好像是13升容积,要12分钟?  能用吗?

网友:
压力容器还是买成品比较好,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佩服啊  佩服

网友:
真漂亮,
做工真是一流啊.

网友:
竹板一打啊!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楼主这照相机......

网友:
冰箱压缩机上气速度太慢,感觉实用性不大

网友E:
整个1.5P空调压缩机比这个快N倍

网友F:
挺漂亮 ,很有耐心比我的强多了。
另外这个磨片质量不怎么样,别用了危险。

网友G:
精致!
另:切割机压板装反了吧?

网友H:
蹦了?危险重重。

网友I:
LZ做功一流

请教那半个大铁皮箱,是不是您的钣金加工车间?

网友J:
LZ,气罐试压了吗?看着有点害怕.

网友:
造的功夫比拆厉害。

网友:
手工了得,做得漂亮,准备山寨一个。

网友:
做的好漂亮,很可爱

网友:
望尘末及。。。。

网友:
做的漂亮啊,看到切割片碎了,吓了一跳啊,

网友K:
拆王,你的压缩机会喷油吗? 我有个,会喷一点,不知道能不能造气泵?

网友:
看到有一个过滤器,应该没问题,我以前也用冰箱压缩机和冷气雪种瓶做过一个,压力可以很高,就是上气慢,一下就没了,后来也不知丢哪了。

网友L:
做工不错,   不过比买个新的280元可能贵。

网友:
做的漂亮
n久前也想d一个,但是听说冰箱压缩机实用过程中是靠制冷剂散热的,直接空气中实用寿命严重打折
最后花了700大圆买了个静音的,

网友M:
这个做的真好,比俺做的好太多了,呵呵,学习了,问下楼主 你这个罐子是啥罐子,是氟利昂的罐子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8个压这样的吃得消吗?

吃的消,罐有2MM厚比某些便宜气泵的罐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很好!不过有个疑问,这个气泵的寿命有多久?听说冰箱压缩机这么用,过个一年半载就报废了(水气对压缩 ...

寿命不好说,反正用1年多了没觉得有要坏的意思.因为没有除湿罐潮湿天气最好别用.

网友:
手艺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水平一日千里啊,怕是赶不上。

天都大哥过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罐好像是13升容积,要12分钟?  能用吗?

从0到8个压12分钟,开始是有点慢,我用它喷小东西喷完第一遍等漆干一下,气也就上来了.
不过急脾气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1.5P空调压缩机比这个快N倍

空调的不好看,考虑过最后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漂亮 ,很有耐心比我的强多了。
另外这个磨片质量不怎么样,别用了危险。

这个磨片确实不怎么样,是父亲退休前用剩下的所谓老货可能受过过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致!
另:切割机压板装反了吧?

我习惯磨片反着装(其实正反都一样),特殊场合压板的凸台不占空间.
切片正着装,反装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蹦了?危险重重。

估计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做功一流

请教那半个大铁皮箱,是不是您的钣金加工车间?

严格的说是我的焊接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气罐试压了吗?看着有点害怕.

无奈没有试压设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拆王,你的压缩机会喷油吗? 我有个,会喷一点,不知道能不能造气泵?

也会喷一点点,不太明显.不过我认为是好事,油喷到罐子里还能起到一点防锈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工不错,   不过比买个新的280元可能贵。

贵多了,DIY有时候是省钱,大多时候是费钱用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做的真好,比俺做的好太多了,呵呵,学习了,问下楼主 你这个罐子是啥罐子,是氟利昂的罐子吗

我用的是普通的中号煤气罐
氟利昂的罐子我也有两个,但很薄,最多有1MM吧,实在不敢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严格的说是我的焊接车间

采光不错、易于打扫,,果然是 居家 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采光不错、易于打扫,,果然是 居家 必备

呵呵,周围易燃物太多,挡着点火星.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艺,钣金,焊接,没说的。但用冰机的压缩机,压力很大,出气量却不大。建议楼主改用1.5P以上空调的压缩机。

网友N:
想知道压缩机旁边的用铁皮折小盒是如何做的做的这么规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调的不好看,考虑过最后放弃.

LZ 你试过在有压力的状态下压缩机能启动吗?我感觉你这个好像少了某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知道压缩机旁边的用铁皮折小盒是如何做的做的这么规矩?

是铝的,用台钳夹住用木头慢慢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你试过在有压力的状态下压缩机能启动吗?我感觉你这个好像少了某种东西

有单向阀的(红圈内),这里有个小秘密,单向阀的进气端连接时让它有一点点漏气(要恰倒好处).这样做是为了停机时把压缩机内的气卸掉,防止长期带压启动损伤压缩机.
不过带压启动我也试验过,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向阀的(红圈内),这里有个小秘密,单向阀的进气端连接时让它有一点点漏气(要恰倒好处).这样做是为了停机 ...

工业机有个专用的卸压阀 当气压到设定值后 就把空压机到单向阀这段的压力卸掉 这个卸压阀好像是个机械阀 当压力达到设定值后就会出现这个机械动作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个这样的压缩机,压力很大,可以到达25KG左右。但出气量太小,会急死人。不得不放弃。

网友:
这是往复式压缩机,油在底部的润滑怎么解决呀

网友:
我咨询过修空调的朋友,空调压缩机做真空泵比较好,如果是做气泵最好是用冰激凌机上的压缩机或大功率的冰柜压缩机出气量也不小,我用的小号煤气罐和冰箱压缩机8公斤压几分钟就满,只是频繁启动挺纠结

网友:
楼主水平真是高啊

网友N:
请问楼主红圈里的管件哪里能买到?制冷商店?那个弯头是铸铁的还是白钢的,用的什么焊条?焊接方法特殊吗?

网友:
焊工真心不错

网友O:
罐体好像是氟罐子还是煤气罐?好有创意的空压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红圈里的管件哪里能买到?制冷商店?那个弯头是铸铁的还是白钢的,用的什么焊条?焊接方法特殊吗? ...

请问楼主红圈里的管件哪里能买到?五金店
制冷商店?五金店
那个弯头是铸铁的还是白钢的?不锈钢
用的什么焊条?普通焊条
焊接方法特殊吗?不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O:
罐体好像是氟罐子还是煤气罐?好有创意的空压机,学习了。

就是煤气罐

网友:
做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很好!不过有个疑问,这个气泵的寿命有多久?听说冰箱压缩机这么用,过个一年半载就报废了(水气对压缩 ...

注意润滑油的量一般不会有问题
压缩机做气泵最大的问题不是水汽,而是膜片积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