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改黑金无刷,低转速震动大导致陀螺仪感度出错,改了无刷的童鞋请说一下感受

楼主(2013-04-06):
之前用8T塑料小齿,和64T副厂大齿,那精度蛋疼的一逼声音又大,陀螺仪感度会直接把升降舵打死拉都拉不回
现在用8T塑料小齿和原厂大齿, 起飞低转速的时候震动稍微有点大导致陀螺仪感度会出错需要往相反方向打躲才能修正但是高速就会稳定,请问改了SCP的童鞋用的是什么样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这样的问题……振动多半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大桨是否上得太紧?平衡做过么?齿轮咬合是否太紧?用手拨动大桨可以转几圈?松掉电机,用手捻动主轴,顺畅么?不顺畅的话检查轴承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问题……振动多半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大桨是否上得太紧?平衡做过么?齿轮咬合是否太紧?用手拨动 ...

大桨很松了,平衡没做过,齿轮咬合不紧因为是无刷电机所以用手很难拨动

网友B:
副厂大齿现在市面上有两种,一种要扩孔,一种要套轴,搞得不好就会偏心和歪轴,特别是扩孔的更容易出问题,小齿最好別用塑料的,精度也不行。你换个铜齿上去试试,保证噪音立马小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厂大齿现在市面上有两种,一种要扩孔,一种要套轴,搞得不好就会偏心和歪轴,特别是扩孔的更容易出问题, ...

等明天换个9T的金属小齿上去试试

网友C:
十字盘不平大浆拉杆长度不一致低速都抖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很松了,平衡没做过,齿轮咬合不紧因为是无刷电机所以用手很难拨动

无刷电机用收很容易波动的,你太近了了!还有不要塑料电机齿轮,用铜的,噪音减小70%

网友:
路人甲表示:
大桨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原则是让桨刚好不会在桨夹里靠重力自由转动
无刷用一个手指就可以轻松拨动旋翼头的,如果齿距没问题那要看是不是其他部位干涉到外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