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云台控制问题

楼主(2013-04-06):
新手请教:naza飞控接了一个简易的两轴舵机云台,x1控制仰俯,设定了一个旋钮通道。但是横滚舵机连接完毕通电后总是不水平,歪着,怎么调都不行。请问横滚能不能设置旋钮通道我的控是天8,怎么设?捣鼓了半天不行,还望前辈们指点。

楼主:
求指点呀,郁闷好几天了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新手,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是案打开哪吒调参软件把云台横滚中值数据改变,即可改变横滚平衡姿态。

网友:
naza的云台控制只能说是一个鸡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俯仰正常  但是横滚一直歪在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新手,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是案打开哪吒调参软件把云台横滚中值数据改变,即可改变横滚 ...

呵呵,问题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
在调参软件中改啊,中心值是0,你可以换正负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