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新版x2212KV980~~~

楼主(2013-04-06):
31号买的新版的朗宇x2212KV980,今天晚上正常飞了一个起落,落地后冒烟、烧了还好电调没有坏!

应该是漆包线短路了,还可以修吗?

产家也在,那质量问题先不说了。检查了再说,我1045浆、以前一真在用XXD2212 摔几次轴歪了振动大。郎宇X2212 看中的是隐藏的轴!

网友A:
楼主何以判别就是质量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以判别就是质量的问题呢?

你觉得什么问题?
4个就他烧了?我也没有炸机?

楼主:
如果坛子里有郎宇,产家的。我包邮发给你们检查下是不是你质量问题!!!如果敢的话 PM我地址!

网友:
朗宇的电机还好吧,我现在用的都是朗宇一直没什么问题啊,或许你运气差买到次品了,也有可能你的电机过载了,你也没说清你用的什么电池什么桨,
PS:我路过的,如果不爱听就算我没说

网友:
最好是 什么飞机   飞机什么配置  写上来好点

网友:
一辆汽车坏了是不是就可以说这辆汽车有质量问题,电视,空调,你的坏了你或许也可以说是他质量有问题。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15
另外,我想说的是,什么叫我们敢? 只要是质量问题,我们很愿意承担责任的,来过我们厂家做维修的都知道,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广大用户用的放心,售后有保障,不要说这款X系列的电机,就是50元的A2212有问题,我们同样会对用户负责的。 但是反过来说,在什么事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得出朗宇新版2212 kv980质量真差,换做您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每个月平均接受因质量维修的比例占我们出货率的1/1000都不到,另外这款2212 的电机,有质量问题反馈的,绝对低于1/3000的概率。
新款电机,轴由3.0改为3.17,用了更好的轴承,成本相对老款多了一倍的价格。0.35铁芯改为0.2的铁芯,优化了绕组,测试项目多了3项。您一句质量真差,就概述了,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上的 可逮到你了

网友:
情何以堪!字数字数

网友:
朗宇电机一直都可以的啊……不过再好的牌子也不敢说自己的产品100%都是合格的~~~

网友:
路过 。。。。理性思考

网友:
8楼肯定不敢说100%都合格 因为我也中过那3000分之1

网友:
过载烧了吧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淡定吧~桨-电调-电机~~随便哪一个配合不好都可能烧,除非你全套测试~~否则没法怪谁啊,就是把几个厂家找全了也是踢皮球

网友:
我觉得朗宇还可以,轴承比XXD好,空转能感觉到的

网友:
烧过一个X系列2216的,可能是我使用问题吧,刚入魔不久一次粗暴降落以后再上电准备飞,突然线圈冒烟了,当时吓了一大跳,拆开看,线圈漆包线都起泡了,有可能是降落时电机进了什么东西造成短路吧。。。原因不确定,其他的各种型号目前基本都在役,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哈哈,我是老款的。。。。

网友:
朗宇的售后还是很好的   自己把2820定子的线圈弄断了一根线    只把转子发了回去   准备配个定子  发回后发现桨座都换新的了   连邮费只收了70块

网友:
我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在用2212.2216都不错的

网友:
做生產的不敢说100%都合格 因为都是那3000分之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敢只多打的 这个抱歉了! 我1045浆 兔子1代、3S2200电池

可以的明天发来给你 你检查下!

楼主:
可能我运气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借楼主宝地 问下朗宇 我的a2216炸坏了 想邮寄到你们厂家修理可以么 价格大约多少 主要问题是轴 还有个别的是 里面的磁铁炸坏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你是厂家啊,好不容易找到你,有个小问题求教一下,我刚买了四个A2216朗宇电机,30A电调,配1047和1147桨做个四轴。
请问X2216和A2216相比有什么区别,哪里提升了等等,请详细些,谢谢~
两款电机都是880KV:

网友:
新款老款 我也在用 (不是路過 也不是扥)

网友:
曾用电机

网友:
要么寄回检测,要么自认倒霉找原因

网友D:
厂家在的话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六轴上用的x4108s,大概30个起落了,当中的5个都很好,只有一个稍微有点虚位,手按动螺旋桨能感觉到轻微的晃动,飞的时候用手摸机臂此机臂的震动比别的机臂大很多.不知道x4108s的轴承大小是多少,或者型号是什么,想自己买了替换一下,4108在我心目中确实是好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只多打的 这个抱歉了! 我1045浆 兔子1代、3S2200电池

可以的明天发来给你 你检查下!

谢谢你的理解,同时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 你发过来我们看看,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会帮你处理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厂家啊,好不容易找到你,有个小问题求教一下,我刚买了四个A2216朗宇电机,30A电调,配1047和1147桨 ...

你好,目前生产的A系列电机,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价比最高的模型电机,A系列当初进入市场的时候,因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太好。经过改良后,它的质量已非常稳定,且性能也有所提升。
区别,我大概略举一下,
1:A系列的轴为3.0,XII系列为3.17,
2: A系列 轴承品牌和型号为 NMB693ZZ XII系列为 NMB R2zz和R2-5ZZ
对于上面两条,具体能好多少,也只能说3.17是更稳定点,但是也不能说3mm就很差,但是确实是下面的成本要高出5-6元,主要是轴承成本
3:A系列的铁芯为进口0.35mm矽钢片,XII系列为0.2mm矽钢片(提升能有多少,也只能说 很少,但是高负载时温升是要低一些,且同样的匝数,0.2的略高,说明效率也略高)
4:引线,A系列为直接引出,X系列为高质量硅胶线引出,  直接引出的好处是不存在接头虚焊问题,硅胶线引出不但麻烦,多了很多道工序以及材料成本,反而有虚焊的隐患,这就考究到焊锡时的质量把关和工人的技巧,对于这些50A以下的工作电流来说,焊接好了,不存在质量隐患,它的优点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可有效防止绝缘皮老化导致的短路现象。且美观易折弯和分布排线
5:XII系列使用的桨座安装方式对比A系列的子弹头桨夹更稳定
6:XII系列出厂插头是焊接好的,对于批量生产来说这个成本也会高些
7:A系列的外观设计要更简单一些,便于机加生产,成本更低,
8:XII系列产品的动平衡标准要高于A系列。
9:检测手段上以及检测标准XII系列要多于且高于A系列

综上所述,希望能帮到你,但是提醒一句,A系列的子弹头装夹不是太适合用于多旋翼上,电机合适,子弹头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始终不太适合使用,近期会推出适合用于多旋翼的AS系列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厂家在的话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六轴上用的x4108s,大概30个起落了,当中的5个都很好,只有一个稍微有点虚位,手 ...

你好,那可能是转子往上拉造成了轴有些松动,建议拆下来,松开机米螺丝,轻轻把轴往下压一下, 轴承的型号是694ZZ。
另外对于玩多旋翼的朋友,后期我们建议用一段时间后,可以寄回厂家保养,比如更换轴承或是调校平衡之类的,我们可以收取成本费用即可,因为每次都是4个6个或是更多,对于邮费来说不会太浪费。
对于单个电机需要维修的,有时偏远地区,邮费都是很贵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可能是转子往上拉造成了轴有些松动,建议拆下来,松开机米螺丝,轻轻把轴往下压一下, 轴承的型号 ...

谢谢回复,我回去试着弄一下看.是不是只需要把外转子下面那颗固定的螺丝拧松,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宝地 问下朗宇 我的a2216炸坏了 想邮寄到你们厂家修理可以么 价格大约多少 主要问题是轴 还有个别的 ...

如果线圈没有坏的话,建议买个转子回去直接装上。 联系我们的售后QQ: 11784895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我回去试着弄一下看.是不是只需要把外转子下面那颗固定的螺丝拧松,压一下就ok了?

嗯, 轻轻往下压,不要压的太紧伤坏了轴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可能是转子往上拉造成了轴有些松动,建议拆下来,松开机米螺丝,轻轻把轴往下压一下, 轴承的型号 ...

我是老款X2212 4个。 更换轴承或是调校平衡各要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老款X2212 4个。 更换轴承或是调校平衡各要多少米?

你好,具体多少钱联系我们的售后  QQ: 1178489525
单个10元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目前生产的A系列电机,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价比最高的模型电机,A系列当初进入市场的时候,因一些细 ...

感谢~感谢~
论坛里苦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关于A系列和X系列的区别和设计要求。
除了A系列和X系列外,还有一种V系类的2216相比X2216除了隐藏轴外还有其他的提升吗?
还是厂家懂的多啊,看后很有心得。
建议贴主是不是自己写一个关于朗宇全系类特点、用途、区别、类型、配桨等专用资料贴,配图说明就更好了,也方便大家再选购中了解的更仔细些,配的更合适些。你们同时也算是做了一个广告,利于双方的事情,请贴主考虑一下。
最后预祝朗宇电机在蛇年里有新的辉煌和质的飞跃~~~

网友:
可能是异物跑进去刮到线圈了  导致短路

楼主:
我这个贴开的好啊!方便了好多兄弟,产家就应该这样多和模友沟通,产品好,售后也好才是硬道理 ~~~~

网友:
进了一次水,表示,现在还在用。

网友:
不错,顶起,朗宇售后做的很好。。。

网友:
我的四轴在屋顶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露水,第二天下暴雨淋了一个上午,下午才捅下来,四个朗宇A2212电机一个都没有坏,请问再飞有什么隐患不?电机是不是出厂有防水的?

网友:
正常,多好的电机也要員工人手检验,人手检验不能排除有員工偷懶,除非是老板亲自QC

网友F:
我买4个V2216 800KV都能中奖,装机前还好用万用表量了下,有一个绕组对外壳短路,发回去换了一个,收到后发现空转的阻力比之前3个大,你说这啥质量?这也算第一次买也是最后一次买郎宇。以后不会再买。

网友F:
寄回去的邮费还要自己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你好!我用朗宇A2212,炸鸡后电机偏心了,我换了轴承和轴,还是不正,有得救吗还?

网友:
我只想说:朗宇,你们做事也太不认真了,连自己发布的X4112S电机效率数据都有明显的低级错误,呵呵!还怎么让我们信任你们的产品质量和数据真实性呀......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请问每个电机有出厂日期和批次吗? 买二手的电机,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可能是转子往上拉造成了轴有些松动,建议拆下来,松开机米螺丝,轻轻把轴往下压一下, 轴承的型号 ...

你好,朗宇的忠实用户啦,V3508kv380,X3508skv580,X2216,X2212都有
你说的定期保养是多少周期,比如多少小时?
一般保养费用要多少?

原来qq上的售后根本就没得到过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贴开的好啊!方便了好多兄弟,产家就应该这样多和模友沟通,产品好,售后也好才是硬道理 ~~~~{:1_61: ...

就是因为找不到朗宇的售后啊,那个qq根本不管用

网友:
自己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手头有个2216,电机线根部炸机刮开了但没断,不知道怎么修才好?

网友:
我的朗宇450和500电机,一直用着都没什么问题,超喜欢它整齐的绕线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的厂家,可以发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82号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王's  0760-238642 ...

那我上一套吧  X2212的 吧  我也看中是隐藏轴         呵呵呵  装6轴用

网友(2013-11-10):
这款电机的设计真的不错,建议XS系列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