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我想把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关于天线和功放的问 ...
大大们,我想把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关于天线和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天6和mc家的4af
天六是ppm的,mc4af是pcm1024的,
能不能共用高频头,
如果不能,能不能共用天线。
两个高频头能不能共用功放

网友A:
顶哈!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B:
除了电池,应该啥都不能共用

网友C:
应该可共用摇杆

网友D:
应该可以公用开关、旋钮、外壳、电池、天线

网友E:
吊绳子应该也可以共用

网友F:
PCM解码hack以后应该可能吧?

网友G:
直接上天9吧

网友H:
只要两个控的频点有一定的距离,理论上可共用功放和天线

网友I:
合起来还不是一台,那又干嘛要合呢?

网友J(2013-05-29):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