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上精Mini S级550帆船,开箱持续分享帖

楼主(2013-04-06):
先上一张去赵师傅家取船的采访照,该船ABS塑料制作的船体第一观感外形流畅,做工不错,两面帆料制作的主前帆看起来也非常可爱,赵师傅特意赠送了一面布料材质的前帆(帆型不佳但摆着看效果好),尤其是小尺寸的体积让运输携带变得异常简单,一改一般帆船超长超宽的运输弊端

外包装也很清爽便捷,上面全是鸟语,一个字都看不懂啊,呵呵……

开箱后清点零件,配件齐全,装箱也比较合理。

习惯性先看说明书,居然有一张测量表,看来是为青少年比赛准备的?

翻遍了箱体,只找到这么一张图,简单的描述了舵机及帆线的布列,对于没有遥控帆船使用经验的人来说,这说明书是不是过于简单了点啊?

装帆船嘛,先从船架开始了,船架的木材稍显粗糙,不过对于价格仅仅几百米的船来说,能如此也情理之中了。

船架组合无悬念,很轻松。

船体全ABS成型,上甲板贴木纹即时贴,船体流畅,上层半仿真。

小巧的稳向板,装上去看着真可爱啊。

两层舱盖,应该防水效果不错。

这个角度看起来比较漂亮些。

主帆驶风杆及帆座。

原来是这么组合滴。

帆座预留了调节位,可根据风力大小调节风压中心。

麻烦开始了,稳向板插不进压铅里,只好慢慢削压铅的孔位了。

预知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网友:
沙发了,上精的船不错。我去年买的880,很容易上手。

网友:
V15是亮点

网友:
不错,我也一直很想入手上精880的。

网友:
楼主,赵师傅送你漂亮的前帆,颜色很跳,醒目,但帆型不咋样哦

网友:
等着买880呢,说是没货now

网友:
什么价格、给个链接。邮箱:773744654@qq.com

网友:
在哪买的啊 淘宝上没找到啊!

网友A:
淘宝有卖的~好像就叫迷你S级帆船~不好找~但是这船体还挺可爱的~

网友:
很好看的船,求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好像就叫迷你S级帆船~不好找~但是这船体还挺可爱的~

搜不到,求私信链接

网友:
低碳环保的项目。

楼主:
稳向板与压铅的安装稍有些工作量,压铅外厂家制作了两片ABS塑料制作的外壳,外壳由于是吸塑成型的,稍有些变形,而外壳与压铅的配合也需要调整。我的这条船稳向板无法插进压铅(这也许是压铅冷却后收缩的原因),只好一点一点修整压铅槽。

由于船比较小,考虑到平时安装的方便,将压铅与稳向板做了一体化,以后的使用都不再拆分。压铅的外壳上下安装而不是左右安装,是考虑万一粘接的地方在水下浸泡久了脱胶的话,至少还有一半会留着稳向板上。

到目前安装过程,最无奈的是舱内舵机链接尾舵的孔位,厂家出厂时居然装反了(一起买的好几条船,好像只有我的出了这个问题),由于这个空位是有斜度的,一开始怎么调整舵机连杆都非常别扭,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孔位是有斜度的。只好强力撬下重新调整正确方位(顺便说一句,厂家的胶合真给力,实在是撬了一头毛毛汗才搞定,呵呵)。

网友(2013-05-22):
哈,我收的已经装好了~细节好像有些不太一样~~不过不影响

网友:
迷你S级帆船吗,想入门,有玩腻的没有?我要,能跑就行

网友:
lz东西真不少

网友:
的确是条好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好像就叫迷你S级帆船~不好找~但是这船体还挺可爱的~

我也搜了好几遍TAOBAO,不见有卖的。停产了么?

网友:
多大风合适玩?

网友(2013-06-28):
很精致,很漂亮。

网友:
上升气流也玩跨界,是耐久赛的赵波老师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搜了好几遍TAOBAO,不见有卖的。停产了么?

我到是找到有卖了,要750还是只有一个舵机,自己配另外一个.我还不如980买条mm530,是550的原型,说是德国货,带收索机,三个舵机都配。我自己查了下,一个收索机都要3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是找到有卖了,要750还是只有一个舵机,自己配另外一个.我还不如980买条mm530,是550的原型,说是德国货 ...

这个有点贵了,独一份所以卖的贵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到是找到有卖了,要750还是只有一个舵机,自己配另外一个.我还不如980买条mm530,是550的原型,说是德国货 ...

550用的不是收索舵机~~不需要300的那种。你只要准备一个大力量的17g金属舵机即可

网友:
话说这帖子成太监了?我的550都下水几次了。这帖子就这么太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50用的不是收索舵机~~不需要300的那种。你只要准备一个大力量的17g金属舵机即可

我的意思是mm530才980带三个舵机。550带一个舵机都要790,还要自己配一个,一共只有两个舵机。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我想的这样,反正我觉得三个舵机的比两个的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mm530才980带三个舵机。550带一个舵机都要790,还要自己配一个,一共只有两个舵机。我不知道实 ...

这倒不知道了,看几个图硬是没看出第三个舵机用在哪里了。因为看到一个是收索的,一个是尾舵的,另一个看不到在哪里。而且从外形也看不到这第三个舵机的作用因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拉线绳索之类的。只能看到尾舵有两根拉线。怀疑是否是2个舵机都是用来控制尾舵的。没说明书和组装图不好说

网友:
MM的第三个舵机的功能是前帆开角微调,类似于M级的用法。可以在跑迎风航线时根据风力的瞬间变化调节前帆的开角,从而改变迎风角度。但据我所知,在欧洲的MM比赛中,这个功能是禁止使用的。

网友:
550也可以采用类似MM的布置方案,使用摇臂式开帆机构,不用收索机。如果打算使用摇臂式结构,需要购买扭矩在6公斤左右的Futaba3001、3003这类标准舵机即可。这类舵机只需要几十块钱,且相当稳定可靠。

网友C:
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算了,我还是不着急买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算了,我还是不着急买了吧

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说明你对帆船的结构和航行原理还缺乏起码的了解。不着急买是对的,先了解一下,做做基本功课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老钟说的不错,MM的第三个舵机是禁止的,从我开始接触MM,就没有看见过这个前帆微调,第一代的MM船的图纸上倒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钟说的不错,MM的第三个舵机是禁止的,从我开始接触MM,就没有看见过这个前帆微调,第一代的MM船的图纸上 ...

无所谓啦,反正自己开心就好,我还见过人家那种能摇摆的配铅,就是自己改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说明你对帆船的结构和航行原理还缺乏起码的了解。不着急买是对的,先了解一下,做 ...

恩,我还是再翻翻技术贴好了,可惜帆船板块人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还是再翻翻技术贴好了,可惜帆船板块人好少.

反正也入门,那你不如买条超越800或者凯旋了~~~便宜又大~~

网友:
太大不好带,半米差不多,最近婚房装修,我都留好摆放位了.

网友:
沒想到赵老师也玩 OUT-RIGGER 的!

网友:
這帆船于我小了點啦!

网友(2013-10-29):
老板,装好哪天出来溜溜嘛。怪好看呢!

网友(2014-05-30):
安装指南有吗?拆开箱一头雾水啊,螺丝貌似多出很多啊!

网友:
好货,不过我还在等新款的880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这条550的桅杆和驶帆杆是6mm的吗?新手自做一条,不知道数据,请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这条550的桅杆和驶帆杆是6mm的吗?新手自做一条,不知道数据,请告知。谢谢

桅杆和主帆6mm,前帆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桅杆和主帆6mm,前帆4mm

网友H:
还是550携带方便,下次做一个550的。以这为模板,谢版主。

网友(2014-10-01):
引用 网友H:
还是550携带方便,下次做一个550的。以这为模板,谢版主。

什么时候做,求多做一个船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550携带方便,下次做一个550的。以这为模板,谢版主。

  • 要是真的是这样,希望老哥再 +个0 ! 其实真的帆船在设计上考虑再加两鼓轮,是能拉到淀山湖的事

网友(2018-03-15):
问下遥控器买什么样的?怎么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