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

楼主(2013-04-06):
如题,现在飞F550+NAZA+GPS+4006+1047+4S 5200 2P+gopro2+5.8G 400mw,由于机身限制只能上1047大桨,电机大了桨不能用大一点的有点不爽,尤其是留空时间不够长,单块4S 5200只有可怜的5分多钟,并联两块有12分钟左右。现在是左顾右盼地希望能从各位老鸟身上学习一下升级的窍门,后来发现有X650的,也有飞越650的还有ATG什么的,各种各样,S800买不起。想法很简单,留空时间尽量长一点,带个微单就足够,想入手大六轴,6S,低KV电机,380或390的。想法虽简单,但要更换的设备不少,首先是电调,起码好盈30A OPTO,130一个,六个就780了,还有要换电机,恒力4822的,230一个,六个就1380了,大桨APC1238,70一对,三对210,这么下来起码2000以上,还不算机架呢。。。加上6轴机架投入超过3000了,还有电池也要升级,虽然我的电池是自己组装的。现在X650 PRO光是机架就1199,飞越的650价格比X650便宜一半,只要665,还有飞越680碳纤维版只要999。这么多看着谁都好,现在都不知道该选哪个了?要么还就这样一直飞下去了?

网友A:
坐坐沙发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啊

网友B:
问题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坐沙发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啊

我也想找一个答 案,可能四轴+6S+380KV才是最终选项,因为我不需要带单反,仅仅是微单,而且升级的费用比六轴省下不少,能省下很多银子,而且四轴能上大桨,比如14寸的,飞越680也只能上13寸,650的能用14寸,省下的钱投入到电机上,电机买好一点的,恒力4230+1447这个组合不错,升力比较大,工作电流比4S的低很多,对于延长留空时间很有帮助。现在就省下机架的问题了,X650新出的机架比较好看,不过价高,飞越650碳纤版价格比较适中,能上14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和你一样

我也想找一个答 案,可能四轴+6S+380KV才是最终选项,因为我不需要带单反,仅仅是微单,而且升级的费用比六轴省下不少,能省下很多银子,而且四轴能上大桨,比如14寸的,飞越680也只能上13寸,650的能用14寸,省下的钱投入到电机上,电机买好一点的,恒力4230+1447这个组合不错,升力比较大,工作电流比4S的低很多,对于延长留空时间很有帮助。现在就省下机架的问题了,X650新出的机架比较好看,不过价高,飞越650碳纤版价格比较适中,能上14寸桨。

网友C:
贴主由于机架的原因只能装1047桨,我估计你想装1147桨吧,如果是何不简单的延长电机臂杆来的最方便,改机也最快啊。延长后的电机轴距加大,很轻松的安装1147桨,至于延长多少,我建议至少考虑留有12寸桨的空间稳妥,太长了各个参数会影响一些吧。纯凭空理论哦,供你参考~

网友:
同问,飞越的机架如何?对直机印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主由于机架的原因只能装1047桨,我估计你想装1147桨吧,如果是何不简单的延长电机臂杆来的最方便,改 ...

看过一个叫V800的机架,好像就是用F550的主板加上延长的电机臂改造成的,不知道那个电机臂行不行。最好就是上14寸的大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个叫V800的机架,好像就是用F550的主板加上延长的电机臂改造成的,不知道那个电机臂行不行。最好就 ...

你的电机设计之初就是1047吧,为何要上14寸的桨,这样的话电机也需要更换转矩更高的电机啊,需要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设计之初就是1047吧,为何要上14寸的桨,这样的话电机也需要更换转矩更高的电机啊,需要米啊~

...

DJI的电机上4S很热,换了4006就好多了,不过1047确实委屈了4006电机,4006上12寸的电机效率应该不错,用APC1238的大桨,今天找了一天,终于找到F550的电机臂延长碳纤维板,还有三对1238大桨,用4S10000(52002P)估计会有不错的留空时间,在路上,期待啊,效果嘛试过才知道。

网友D:
lz问下。你的图传400W。。是三叶发射+四爷接受么?这个图传有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问下。你的图传400W。。是三叶发射+四爷接受么?这个图传有多少米?

是三四叶的,元我没试过,不过垂直效果很差,水平方向的话,最远200米,再远就不敢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三四叶的,元我没试过,不过垂直效果很差,水平方向的话,最远200米,再远就不敢飞了。

垂直是蓝屏?黑屏?还是有雪花?200米是你不敢飞了还是图传距离不够了。。我也想入这个400W的了。麻烦你给个意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DJI的电机上4S很热,换了4006就好多了,不过1047确实委屈了4006电机,4006上12寸的电机效率应该不错,用A ...

啥也不说了,改后上视频上图哦~

网友:
如果中心板强度支持的话或许升级下机臂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直是蓝屏?黑屏?还是有雪花?200米是你不敢飞了还是图传距离不够了。。我也想入这个400W的了。麻烦你给 ...

垂直是雪花甚至没有信号,200米是我不敢飞,距离还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也不说了,改后上视频上图哦~

我可以说脏话骂中 国电信么?TMD100M光线上行速度你们猜是多少?就TM蛋疼的64KB/S,真是坑到极点了!叫我上传一段视频比上炕都难!赵本山说的!

网友:
为啥要换电调呢?  用大疆原装30A 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说脏话骂中 国电信么?TMD100M光线上行速度你们猜是多少?就TM蛋疼的64KB/S,真是坑到极点了!叫我 ...

完全可以骂骂电信,我顶你~
我昨晚也是遇到每次打开一个新的网页里自动弹出插入广告和通知网页,百度后发现无法控制,什么浏览器都是无助的,是电信内部的程序,霸王条款,前两天315晚会也说道了这个,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说说就罢了~~~
唯一可以解决的就是更换网络改用联通或是网通,也不知道联通或是网通有没有气人的强行插入的广告插件和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骂骂电信,我顶你~
我昨晚也是遇到每次打开一个新的网页里自动弹出插入广告和通知网页,百度后发 ...

我们这边情况比你们那边好,起码浏览网页的时候不会自动弹出广告,最多就是刚连上网络有优惠的通告跳出来,就一次,不会有第二次。如果进入百度无法控制会不会中马了?赶快用杀毒软件查一查,免得网购的时候账号被盗!我们这里网通、铁通什么的完全行不通,城区里面都是电信的天下,而且有的小区不允许除了电信以外的电信部门进入里面布线,而且网通、联通什么的在我们南方是比较弱势,网店不多不说,网络还很慢,所以南方用电信的很多。前两天去电信办理业务,TMD 4M ADSL一个月要138!电信想钱想疯了!

网友E:
楼主这个配置重量不轻吧,单块电不算云台估计都超过2.5KG了吧。个人感觉楼主好像主要精力放在了加大动力而忽视了减重。F550到微单是可行的,好像是单轴云台比较合适或者是硬挂。如果挂狗的话,楼主是不是在动力上退一步,用X2212KV980电机,3S电试试。目前实验的配置EPO450机架,X2212KV980、仿APC1047、天行者40A电调、悟空飞控、狗2、双轴云台、并联3S2200电池、图传等,起飞重量1.8KG,飞行时间10分钟。F550我也在组装而且配了脚架和XA双轴云台,估计2P电起飞重量2.4KG左右。下午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配置重量不轻吧,单块电不算云台估计都超过2.5KG了吧。个人感觉楼主好像主要精力放在了加大动力 ...

f550的机架确实比较重,重量已经减不了多少,现在我把底板拆掉,电池安装在中板上面,嗯,还延长了电机臂,用了1238大桨,动力提高了很多,但是电池使用时间还是差不多,觉得还是电机效率问题。光电池都已经一公斤了哈。下一步打算改6S 4822 390KV。。。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骂骂电信,我顶你~
我昨晚也是遇到每次打开一个新的网页里自动弹出插入广告和通知网页,百度后发 ...

我现在开模型论坛经常弹出游戏网页,不知是不是跟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