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控制4轴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DSX7遥控使用6110E接收机,用在4轴上能设置几个开关通道,怎么设置?现在固定翼模式只有一个开关通道可以用,其它都是固定值。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控我在用,固定翼模式可以用6个通道,还有一通道听说可以用来固定油门的。我没用到。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可以用六通接收可以得到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二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可以用六通接收可以得到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二档开关

谢谢!先去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