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啥。。买个911练倒飞怎么样
悲,画扇

楼主(2013-04-06):
学生党接触电脑的机会比较少,又想练习倒飞的舵面反应,可不可以入个耐摔的911然后反装大桨,就是不知道四通倒飞和六通倒飞的舵面会不会一样,请试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A:
朋友,不行的呀!

网友B:
就等你做出来
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踏青大神搞过的。。。

网友D:
精神很好~期待学习~~~

网友E:
不行,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F:
把大桨反装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922可以
922也不行哦,要换控,922倒飞过来跟正飞的躲机方向一样,连油门都一样。

网友I:
和6通机完全两个感觉 意义不大

网友J:
感觉不咋可行呢!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K:
你飞一个我看看。

网友L:
你手拿飞机,那就可以倒飞了

网友:
以前见过有朋友试过,怎么不出来说说呢?

网友M:
911能倒飞?

网友N:
不用反装大桨,你像蝙蝠吊着看911就是倒飞了

网友O:
4通 咋倒飞? 哈哈哈

网友P:
911倒飞,还能改油机,神了

网友Q:
四通机无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