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求教!

楼主(2013-04-06):
前不久刚入了一台600E DFC    三轴换来换去还是觉得MB好使!
说明书上说在J选项 定義循環螺距6度   而目前我的机器是8度 方才显示蓝色灯号!

以下是说明书的内容:

当循环螺距处于6度时,LED灯号最佳情况是显示蓝灯。如果状态LED处于红色或紫
色甚至是熄灭状态,则表示这架直升机的旋翼头连杆混控比不适合使用无平衡杆系
统。您可以通过改变倾斜盘舵机舵臂的长短,以及球头拉杆,来使直升机混控符合
无平衡杆系统的要求。

是不是一定要6度蓝色灯号才行?求有经验的魔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Helifreak上有模友说6度比蓝灯重要。所以说6度的时候如果通过调整舵臂孔、十字盘连杆等等都不能亮蓝灯的话,就那样好了,红灯就行。我的也是差不多到了6.3度左右才勉强跳到蓝灯。

网友A:
我以前的600DFC就用的MB,循环螺距6度的时候就是蓝灯啊!
当时所有连杆长度,舵臂等全部是亚托说明书上的标准!

网友:
学习学习“字数她没”

网友:
我的450飞机,6°也是蓝灯,不过我设置成7°了,也是蓝灯,动作应该灵敏些吧

网友:
亚拓得DFC达不到6度 蓝灯得
我的具体多少忘了 反正不是6度 照飞不误

网友:
我是550DFC,6度怎么也调不到蓝灯,照飞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600DFC就用的MB,循环螺距6度的时候就是蓝灯啊!
当时所有连杆长度,舵臂等全部是亚托说明书上的标 ...

尝试6度红灯,如果飞起来没问题,不必理会。

楼主:
那是定格6度  不管灯号?还是不管几度  定格蓝灯呢!

网友:
我也在用MB,不过是飞450PRO。刚装好的时候6°也不是蓝灯,不够后来通过调节连杆长度达到蓝灯了。至于是否必须蓝灯就不清楚了,望大大赐教

网友:
我好几个mb,原来都不管什么红灯,但经过danny教授,调一下连杆就可以

网友:
不是蓝的  只能造成飞机线性差  反应过于灵敏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准备重新来一遍!仔细调节一把!

网友:
好像是6度比亮蓝灯重要吧

网友B:
设定时循环螺距蓝灯时看是否六度,如果不是六度说明你舵机上球头要移空安装

网友:
个安装球头上多集臂的空个舵机拉杆长度有关

网友C:
舵机臂向内移孔

网友:
6.7度的时候我的是蓝灯,这个算是正常吗

网友:
还没用用过,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时循环螺距蓝灯时看是否六度,如果不是六度说明你舵机上球头要移空安装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哥们!

问题已经解决!舵机臂换到了内孔后调试MB循环螺距轻松就可以达到6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哥们!

其实你仔细看看我的回复,我一开始就提到舵臂孔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仔细看看我的回复,我一开始就提到舵臂孔的问题了。

嗯  谢了  哥们!你的飞跃450  整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谢了  哥们!你的飞跃450  整好了没?

哈哈,基本整好了,就是不大敢飞,怕首飞即炸,那会让我心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基本整好了,就是不大敢飞,怕首飞即炸,那会让我心碎的~

我前不久也整装了一架!精度还可以!随便飞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基本整好了,就是不大敢飞,怕首飞即炸,那会让我心碎的~

哈哈,如果想进步的快,风险自然高,即使模拟器练熟了的动作,头几块电池仍然有很高的炸机概率。年青人还是别最求四平八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哥们!

其实用机械螺距尺,误差0.3-0.5度都是正常的,所以我理解6.5度内蓝灯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机械螺距尺,误差0.3-0.5度都是正常的,所以我理解6.5度内蓝灯都是可以接受的

哈哈  我是电子螺距尺  一点误差难免的!

之前8度蓝灯  也是一样飞  不过飞行中有点小问题!

刚巧冲了一组电!明天去试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如果想进步的快,风险自然高,即使模拟器练熟了的动作,头几块电池仍然有很高的炸机概率。年青人还 ...

说的有理,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对这个级别的机子有点恐惧感,怕射桨。但事实上,450并没有那么容易射桨,尤其我已经换了12.9级的新螺丝并且上了螺丝胶,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克服心理上的那种障碍。这台机子花了我很多的心思,主要是不希望首飞即炸给我带来阴影。你也知道,一旦炸机没有不修的道理。花钱是一个方面,花时间找问题换零件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我是想用另一架山寨450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待到自己对450已无任何障碍的时候再来飞我的无副翼,那样压力会小很多。

网友:
还是不懂 调到6度保存 还是调到蓝灯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