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加工耐炸机架!超便宜!

楼主(2013-04-06):
自己动手加工的,材料成本在20块以内,

网友A:
沙发,这种中心版应该很脆吧

网友:
中心版好像有些小,放不下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种中心版应该很脆吧

那个应该是绝缘板,很耐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
很有金属感!!

网友:
我是来看鸡排妹得

网友:
中心板1.5或者2.0的碳纤吧,绝对给力

网友:
中心应该再强化点吧

网友:
管子是铝 还是不锈钢?如果是这么小的不锈钢 没强度 加油门就震动

网友B:
和我的机架差不多,只不过我中间选用的成品碳纤维板,电机选用的是朗宇A2216\KV880电机,桨已经备好1047和1147,倒是有看看那个更好点。至于脚架我会另想办法。已经购买碳纤维电机座因为太软,决定放弃,直接和贴主一样安装到方铝管上。恭喜哦~

网友:
不错不错,水平是怎么找的?四个电机都是水平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机架差不多,只不过我中间选用的成品碳纤维板,电机选用的是朗宇A2216\KV880电机,桨已经备好104 ...

想问下。。你的A2216能飞多久?11寸桨。几S电池?多少毫安?。。

网友:
我也正想做一个这样的

网友:
楼主脚架怎么做的?我也想做一个这种脚架

楼主:
中心版更好,电工绝缘板,强度很高,又便宜!

网友:
脚架不错,看来我的要改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你的A2216能飞多久?11寸桨。几S电池?多少毫安?。。

还在制作装配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在制作装配中~

昂。。期待你的测试。。另外提醒你下。A2216电机是有震动的。。而且还不小。。记得自己重新把电机固定死。这样就和V系列的差不多了。(震动差不多)效率还是不如V的

网友:
其实不耐炸的。。。铝管实在是。。。。碰一下就憋了,炸一下就弯了

网友:
看到绝缘板了,不错前几天我也有这想法,用绝缘板做中心板,不过又给我否决了,绝缘板跟铝板重量差不了多少,强度也不怎么样,最后还是远选了铝板。。。

楼主:
总重量930K。。。。含电池。。。起飞重量930K

网友:
楼主脚架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昂。。期待你的测试。。另外提醒你下。A2216电机是有震动的。。而且还不小。。记得自己重新把电机固定死。 ...

一分钱一分货,V系类设计的就比A系类高一个档次,之前只所以不选A2212是因为转矩稍微小了点,用这个A2216不航拍的话用1047桨,航拍的话用1147桨,为的也是留有一定余量的动力。虽然比V系类设计的差点,但是性价比还是有的,我的就是250元买的4个A2216,价格基本是X2216两个电机的价格。手头正好有一个A2212,对比后发现硅钢片确实多几毫米,同转速下,硅钢片面积越大,转矩越高。A2216到底值不值,只有测试后便知。希望这个电机不会让我失望~,一上手就配高档货,摔了可就心疼了,熟悉后再配置更高的机架,算是小钱铺路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V系类设计的就比A系类高一个档次,之前只所以不选A2212是因为转矩稍微小了点,用这个A22 ...

..我也是在用A2216。。只是提醒你下别忘了把震动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用A2216。。只是提醒你下别忘了把震动搞掉。。

如何搞掉振动啊?我已经把电机座直接装到铝架上了。求解?~

网友:
还在制作装配中~

网友D:
我承认,我只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承认,我只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