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gps 校准问题,始终无法校准,红灯结束

楼主(2013-04-06):
求助 naza gps  校准问题,始终无法校准,红灯结束,我是照着泡泡的视频一样的操作校准的,但我的总是红灯,没看到有一直持续闪很多下的绿灯。是怎么回事呀?重复操作N次了,进入了校准过程,水平选择变绿灯,垂直旋转后一直就红灯结束。。,求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是咋回事啊

网友:
去室外看看 周围有没有干扰源

楼主:
看泡泡也是在卧室弄的呀
去天台试了也没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泡泡老师的无私奉献,但是他的gps校准是错的,必须水平转完要机头朝下的,还有最好在空旷的地方,不能带手机和钥匙,指南针的校准精度直接影响gps模式的飞行稳定性,请务必熟读说明书,规范操作

楼主:
垂直校准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泡泡老师的无私奉献,但是他的gps校准是错的,必须水平转完要机头朝下的,还有最好在空旷的地方,不 ...

详细看了说明,反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水平转一圈就过了,垂直转了后就红灯。

网友B:
垂直后就直接红灯?   可准确啊?

网友C:
校准指南针有没有在室外没有关系。主要是校准的时候一定要慢,平稳旋转。周围不能有强磁场。电子指南针很敏感的。水平校准完成以后机头(实际上是GPS模块的头,要看准GPS的方向)要垂直向下。动作要平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准指南针有没有在室外没有关系。主要是校准的时候一定要慢,平稳旋转。周围不能有强磁场。电子指南针很敏 ...

垂直校正时,是机头?是GPS头?还是NAZA的头向下呢?

楼主:
已经退回了,估计是GPS问题,另收了套什么问题没有,到手就能收到星

网友:
电子指南针在GPS里面,GPS方向与飞控方向 机头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一般就是说机头向下。

网友:
要把飞控模式切换调为GPS模式和手动模式、要不无法完成、我刚刚开始也是没用办法校准、后来百度才知道的、我也是在室内校准的、电脑桌附近、还有手机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