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和六轴的区别

楼主(2013-04-07):
貌似六轴这个说法只有华科尔才这么说的吧。
在某个网站看到了个说法是区别三轴和六轴的:
“具体三轴陀螺仪和六轴陀螺仪的区别这里只介绍一点,三轴陀螺仪只会控制十字盘回中,而六轴陀螺仪控制十字盘回中的同时还会控制直机的姿态平衡;”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大家也许觉得这样的三轴和六轴差距不大,但是事实上差距很多:

三轴陀螺仪:给了前舵后操纵舵杆回中,机身依然保持机头前倾状态;

六轴陀螺仪:给了前舵后操作杆回中,机身的前倾姿势慢慢就会变成平飞;

这个怎么理解呢?我没有三轴,450是有副翼的,六轴只有一架v120d02s。

网友A:
三轴是只有陀螺仪的,输出角速度,飞控mcu进行积分算出转过的角度,仅从陀螺仪数据无法确定飞行器姿态,只能知道相对初始状态的变化,本来理论上也可以做成回中的,只需初始时刻水平就行,但陀螺仪本身有测量误差和信号噪声,加之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即使用低通滤波,卡尔曼滤波等信号处理手段也无法保证 长时间 不发生飘逸,因此,实际上三轴 没有做回中,这样是为了让操作者判断飞行姿态,三轴陀螺仪只负责较短时间内的姿态改变,避免飘逸的影响。

但六轴就不一样了,一般六轴指3轴陀螺仪加上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由于加速度传感器和地面重力的存在,使角度测量成为可能。根据重力在加速度传感器上x,y,z三个坐标轴上的投影大小,可以计算出飞行器当前的姿态,而与初始状态无关,也不存在漂移现象。因此可以做到回中。

实际上,飞控姿态是陀螺仪和加速度 两者数据的结合,加速度传感器由于震动存在,会造成很大的波动,因此一般以陀螺仪的数据为主,并把陀螺仪和加速度得到的角度之差乘以一个很小的比例系数(这个系数就需要调了)叠加到角度中去,由于比例系数很小,对角度影响并不大,因此角度任然不会波动,但可以证明 角度值会无限趋向于加速度得到的角度。用这种算法,短期内陀螺仪为主导,长期加速度为主导,避免了加速度的震动,也避免了陀螺仪的飘逸。

这就是六轴和三轴的区别, 本质上就是 六轴是两个传感器,而三轴只有一个传感器。

网友:
看不懂,低头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是只有陀螺仪的,输出角速度,飞控mcu进行积分算出转过的角度,仅从陀螺仪数据无法确定飞行器姿态,只能 ...

回答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三轴,指的是只有陀螺仪部分,三个方向,X,Y,Z,6轴,指的是除了陀螺仪外,还有一个3轴加速度计,三个轴,X,Y,Z,9轴是在6轴基础上,加了个指北针。。。。。

这些玩意在姿态控制上是需要的。只用陀螺仪,长期积分会有累加误差,加速度计的加入,就是为了减小这些误差。。。。。这2个配合使用,是为了计算出PITCH,ROLL姿态,指北针的加入,是为了修补YAW误差。。。。。

呵呵,这些都是在姿态控制设计上最基本的融合理念。。。。。

看了我这个介绍,你应该懂了吧。。。。。

网友(2013-05-08):
三轴,指的是只有陀螺仪部分,三个方向,X,Y,Z,6轴,指的是除了陀螺仪外,还有一个3轴加速度计,三个轴,X,Y,Z,9轴是在6轴基础上,加了个指北针。。。。。

这些玩意在姿态控制上是需要的。只用陀螺仪,长期积分会有累加误差,加速度计的加入,就是为了减小这些误差。。。。。这2个配合使用,是为了计算出PITCH,ROLL姿态,指北针的加入,是为了修补YAW误差。。。。。

呵呵,这些都是在姿态控制设计上最基本的融合理念。。。。。

看了我这个介绍,你应该懂了吧。。。。。

==============超级谢谢啦,言简意赅

网友:
貌似没看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2013-12-14):
学习了,有收益!

网友:
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