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lHeli 10.1版刷xp3a電調

楼主(2013-04-07):
1.今天買了個xp3a電調也參考了suvsuv的大作,我是將電調直接供電再連接ORIGIN MX-10A 無刷電變編程器
  ,準備刷程序但卻無法連結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教我一下嘛。

2.也由于一直無法連結,以為(黑線:GND=黑 黃線:TCK/C2D  紅線:TDI/C2K)接線有問題便東拉西扯的,結果
  紅線:TDI/C2K被我扯斷了是連銅片一起扯斷(紅色圓圈處),已經沒有焊點了,請問還有救嘛,這條線還可以改焊到那裡
  呀。

3.我只是想改Input Polarity裡的選項變成"Negative"好讓有刷訊號可以驅動無刷電機,來改小瓢蟲V2版變成無
   刷版跟將我的mini cp電直也改成無刷版,論壇裡好像也有人 說可以用遙控器修改電調設置但就是看不懂,電調
   沒有出現設定的聲音加油門就直接馬達轉動了。

4.DEVO F7也好想改成萬能控喔,不知道何時才會有人討論F7的耍控問題期待中。

网友:
那个。。。
图上电调看起来咋不像XP3a
也不像supermicro3.5a

红色焊盘断了,貌似可以焊在MCU引脚上,不过对焊接技术比较高
推油门就启动8成是没刷好吧

楼主:
抱歉圖面已更正,前圖只是表達我是如何操作刷電調的方式

网友:
红圈的pad扯掉了就只能从芯片的管脚飞线了

网友:
= =我也焊坏过,从蕊片脚焊建议你拿去手机店弄,脚太小了,不过我的是3a直接买新的。

网友A:
正好桌子上有一个烧掉了mos的dys3a,背面全烧坏了,没得修了,用来演示下怎么飞这根线好了

1、准备一根细漆包线,我用的0.35mm的,把头上一点漆层刮掉,搪锡
2、尖头烙铁,烙铁头擦干净
3、漆包线粘一点点助焊剂,放在需要飞的管脚露出来的一点点焊锡上
4、尖头烙铁轻轻压下,一下子就好,拿开,这个时候注意漆包线不要移动
5、搞定了,漆包线另一头剪断,接编程器测试,没问题的话,用硅胶把飞线的地方保护起来

反正焊盘都没了,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动手试试看呗,再不济也就是损失几十块钱咯

网友:
楼上的技术不错,看来我也要买支尖头的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桌子上有一个烧掉了mos的dys3a,背面全烧坏了,没得修了,用来演示下怎么飞这根线好了

1、准备一根细 ...

謝謝大大的圖文教導,我也來試試看還有救嘛

楼主:
有那位大大可以教我如何用BlHeli 10.1版如何刷xp3a電調我只是想將無刷訊號改成有刷訊號可以連動就好,要用在我的小瓢蟲v2的接收板上

楼主:
都沒人願意教一下喔

楼主:
已經解決了也設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