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YT 这2款螺丝表示很大疑问。。

楼主(2013-04-07):
收了台2手的600DFC。。新春版本。。。
机主表示炸过。。
我在拆飞机的时候发现2处地方。。半。。滑丝。
机主表示很冤。。。他说按照说明严格安装。我表示很不解。。
但是在查看配件的时候。。发现YT 确实是这样设计的。。
请大家帮我看看。。请YT 给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个是尾中联。。请大家看那个螺丝。明显后面没螺纹。
         如果拧死那尾中联前面一点还不给拧滑了。
第二个是大桨夹摇臂。看那个螺丝。
        下面说明明显写着。螺丝长度19MM螺纹5MM。
         同样的道理那拧进去。。摇臂的前面一段螺纹一定滑了。。。
对于这2个问题。。。请YT 做个合理的解释。。。。

看看文字说明螺纹5MM

看看文字说明螺纹5MM

看螺丝后段没螺纹。

看螺丝后段没螺纹。

请看这个长螺丝。下面说明就是螺纹5MM表示不解

请看这个长螺丝。下面说明就是螺纹5MM表示不解

网友:
雖然不是YT的粉絲,但那是我沒覺得這個螺絲有什麽問題。。。。

网友:
没有问题啊。。后段没有螺纹的正好是在轴承孔里。有螺纹还会把轴承孔弄花。

网友:
楼主自己的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这样设计是确保强度。

网友:
YT的螺丝垃圾,已经自购换另外的,浪费钱啊

网友:
为楼主的智商捉急。。。

网友:
楼主,要学会先思后问!

网友:
为了防止螺丝断么  这些螺丝都是受力的 你吧螺纹攻到底在某些情况下容易造成螺丝帽断掉

网友:
这样才和轴承配合的最紧 楼主啊 不说啥了

网友:
您应该认真看看中联和DFC摇臂里面螺纹的起始位置,您的担心完全多余

网友A:
楼上的各位都没有指到地方,楼主是认为螺丝有螺纹的部分比没有螺纹的部分直径要大,所以认为拧进去的时候,会搞坏螺纹,导致花丝。楼主要知道这样的螺丝有螺纹的部分和没有螺纹的部分直径是一样大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牙的是套在轴承里面的和轴承内圈结合,有牙部分才是连接用的。楼主还是仔细看看结构吧。

楼主:
明白了。。YT 这次是 铁了心的。。滑着来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