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来看了 啥也没有

楼主(2013-04-07):
不要来看了 啥也没有不要来看了 啥也没有不要来看了 啥也没有不要来看了 啥也没有  哈哈

楼主:
前面都是中低速声音已经可以说是很大了   1400的高速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啊  难道我运气差碰到了个极品?

网友A:
变速箱里加油了么?

网友:
是不是拉杆?装个夹头试试。

网友:
声音肯定不正常,噪音很大,跟我见到的一台不一样,那个声音很小,听上去只是电机嗡嗡响,更没有咔哒的声音。得联系一下卖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兄弟,刚进的PX吧,检查一下电机的盖子,先拆下来,再试机看看。我的也是才入手的,噪音有些大,检查发现是电机的扇叶和电机盖子相互摩擦发出的噪音,调试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不正常,你这个听起来就像有杂音,因为我也有一台。大概声音分贝差不多,但是不会咔咔咔响,正常的比较顺滑地响。把拉杆拿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你这个听起来就像有杂音,因为我也有一台。大概声音分贝差不多,但是不会咔咔咔响,正常的比较顺滑 ...

把主轴拿下声音就很小了   声音来来自花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刚进的PX吧,检查一下电机的盖子,先拆下来,再试机看看。我的也是才入手的,噪音有些大,检查发现是 ...

电机其他都没有问题   把主轴拿下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里加油了么?

满满的齿轮油

网友:
如果噪音来自花键,可能花键和花键套间隙过大,松旷,这是制造工艺方面的缺 陷。   我的垃圾钻铣床就是这样,打算垫上铜条,没有间隙了就不会咔哒响了。

网友:
不切合~次品

网友:
应该是配合问题,有保修的话还是让厂家解决。没保修那就得拆了主轴箱一点点的分析了。不能急。

网友:
PX3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