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MK发动机代替小松26CC

楼主(2013-04-07):
想入台RJX的260油机,但听说因马力和散热等问题,容易拉缸。了解情况的前辈给指点一下,如果用韩国的RCMK30cc的直机引擎代替的话,会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厂家说安装孔位是一样的。谢过了先!

网友:
正在折腾RJX90 中,

网友:
最近想入油机,期待答 案

网友:
RJX的260油机,华盛26CC成功飞行,

网友A:
RJX 俺总算 领悟了 ——散热 奥妙 !!

该直升机的风扇叶片有‘顺向’设计、只能适用于
高转速的发动机(13000转以上),低转速发动机
会因为风量不够,而过热,拉缸。。。

因此:在机械尺寸能安装的情况下,使用任何 高转速
发动机来替代都是 没问题的。。TaoBao 上有台湾车模
甲醇发动机 转速可达 30000,马力2.5,估计没问题。
价格记得是1260元。

汽油机的替换,同样如此,只能选 汽缸容量小的,高转速
汽油发动机。。。汽缸容量大 发热很大,难以散热 !!

网友B:
你领悟的很好,呵呵!双缸的赶紧试飞,又折腾甲醇机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X 俺总算 领悟了 ——散热 奥妙 !!

该直升机的风扇叶片有‘顺向’设计、只能适用 ...

多谢多谢!40CC双缸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领悟的很好,呵呵!双缸的赶紧试飞,又折腾甲醇机干什么!

大家都说:甲醇机 震动小,我不亲自感觉一下,

怎么知道:究竟是:单缸甲醇震动小,还是双缸汽油
震动也不大!——好事多磨——千万别急——

总之:俺这 X90 的散热问题 倒是彻底解决了
以俺这方法让X90在空中飞30分钟是绝对可以做到
(不带 发电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电风扇”散热)

现在:(今天)又重新做了一个“平衡汽缸”(震动抵消)
汽油机 运转 不均匀的问题,还在努力找方案。
——其实:这是 发动机 本身的技术细节——

大家给仔细找找:国内便宜的15cc、20cc汽油发动机
——?——究竟有哪个厂家:是带有‘缸套’设计的?

(甲醇机都带缸套、汽油机 好象都 没有 缸套 ??)

网友:
甲醇时小众设备,汽油机才是大众设备,汽油比甲醇也好买。也便宜!也耐用!

网友:
这个发动机参数如果不是严重虚标,应该可以用,我也想用在RJX上。

网友:
有没有RCMK直升机发动机的评论或者视频啊?

网友:
想入油机学习中

网友(2013-11-05):
神龙沒问题了不会过热

网友:
大哥,距你发帖已经七个月过去了,到底有没有常识RCMK的发动机啊,给我们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