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550 装好后不断自旋调整~感度已调至最低

楼主(2013-04-07):
求助:naza 550 装好后不断自旋调整~ 其他方向都ok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上图看看   油门行程都校准没?还有飞控的校准

楼主:
图稍后奉上 油门行程和飞控都校准了 其他方向没问题 就是自璇 有规律的忽左忽右

网友:
排除飞控问题。电机都水平?垂直?左右自旋还有可能是电机左右不平引起的

楼主:
嗯嗯 我再试试,飞控可以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3-09-17):
我的也这样,一起飞就往左转

网友:
多校准几次就好了,

网友:
航向角感度小了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浆

网友:
沒上gps模組嗎?
建議先仔細做一次高級校準、基處校準、指南針校準(請嚴格執行)

网友:
高级校准一下,怎么没上gps?gps模块有航向角补偿的

网友A:
换好浆试试我看你的浆,是十几块钱的浆吗?

网友:
請問是新手嗎?新組裝的樣子
電調好像是DJI的,電機肯定不是,您六個電機轉向是否正確,
軟件飛行器類型是何種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浆试试我看你的浆,是十几块钱的浆吗?

我用8塊錢的 會有問題的嗎?

网友:
浆受力不同,还有动平衡有问题,大钱都花了还在乎几片浆吗?此浆不安全小心射浆?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