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变成遗照,,,汗~

楼主(2013-04-07):
先上图,实在太喜欢这款机型了,,太漂亮了!虽然炸了,但没炸碎简单修一下还没问题就是需要自己加工个机头罩了呵呵

陪的2212 1400KV 30A电调 2200 3S电池,,7050螺旋桨,,原厂设置的拉力线(下拉感觉有点大,最莫名奇妙的居然是左拉···不应该是右拉吗!?),侧风3-4级,起飞直接左翻炸机,塑料机头罩直接碎掉(塑料太脆了)。
第二次修复好改了拉力线左拉为右拉,下拉没改动,这次离地了,但是4级风(可恶的风根本谈不上操控),高空转弯距离太远看不清姿态,加上动作比MD塞斯纳贼很多,直接头朝下炸掉,第一次飞这个白板机。

咨询一下同志们,这个小白板机,在多大风的情况下没问题?
还有拉力线到底正确的该如何设置?
这款小白板副翼一个舵机可行吗,大家也是一个舵机?

网友:
4级风飞过,超不好飞,还是没风情况下飞比较好。。

网友:
只能说。。多练模拟器。。。和上天之前仔细检查。

网友:
副翼用的两个.................

网友:
白板机,喷得不错。

这个飞机不好飞,降落速度不能慢了,否则拿大顶;

不能太暴力,否则机翼成V字型;

转弯尽量用副翼,方向舵太大就会失速;

最后,风大于4级不要飞了。

网友:
4级风以上都是禁飞的了……飞也飞不爽!

网友A:
把方向舵 拿掉,你就会发现好飞多了。。

楼主:
邯郸,北方的春天这些日子就禁飞了~每天就早上六七点风小于三级~等夏天了再继续弄白板机~主要是便宜像真
突然想起来之前飞x5和md小小鸟时候也是四级风~x5空中飞行降落都还可以,就是速度快!看起来还是飞翼比较扛风~小小鸟不行完全没法操控~就是还没试过天行者~哪天试试看看天行者四级风下起飞降落空中姿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方向舵 拿掉,你就会发现好飞多了。。

方向舵去掉就不像真了呵呵~还是留着慢慢自己联系飞行水平吧

网友:
呵呵!!喷的好啊!!

网友:
机机很漂亮。炸了就可惜了:………

网友B:
这个是翼展800的吧?像是汕头出的,机头罩在淘宝搜“f4u头罩”就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翼展800的吧?像是汕头出的,机头罩在淘宝搜“f4u头罩”就看见了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