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dji小精灵四轴飞行器的一些想法

楼主(2013-04-07):
目前除了dji外,其它做多轴的都是一些碳管、中心板、电机座结构,而小精录的出现改变了多轴一直丑陋无比的现状,也说明了国内只有DIY的设计思路,但对于小精灵我有几个建议
1、能否不用自配的遥控器,做遥控与接收系统,我想dji不可能战胜futaba,另外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设备,更加专业化
2、能否可以安装悟空,感觉naza-m的稳定性与专业性方面还是差了很多,

好的地方是:
1、壳子一体化,很漂亮,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重量有多少?
2、电机与壳子结合得比较好,好看;

几个问题:
1、不知道挂上dji研发的gopro云台,飞行时间能有多少?如果很短,感觉还是差了很多,能否研发支持15分种飞行的;
2、机架太小,不能折叠,出去的时候不是太方便;

网友:
自己应该可以改 普通遥控器器的

网友:
顶楼上  续航不上20分钟的多轴  不想搞

网友:
phamton能挂大疆的那个狗的云台?

网友A:
好像可以挂狗云台,就不知续航力如何了。不到5分钟的话就太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挂狗云台,就不知续航力如何了。不到5分钟的话就太不给力了。

这个云台好像不是大疆的,大疆的狗云台比这个大一点。另外能给一下这张图在rcmania的帖子地址吗?不知道什么价位

网友A:
图片是这个坛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这个坛子的

嗯,问过了,这个是两轴版的小禅思,估计和phantom一个价位,等出来了马上买一个

楼主(2013-07-07):
引用 网友B:
嗯,问过了,这个是两轴版的小禅思,估计和phantom一个价位,等出来了马上买一个

你好,你的云台买了吗?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