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用了制动电阻了木有

楼主(2013-04-07):
                                 大家用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用了制动电阻了木有?怎么有些变频器有制动电阻的接口,有些没有啊,

网友A:
功率小的不需要,用电机的线圈内阻当制动电阻了。
功率大的才需要。不过不是非常大的话,制动电阻也会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的不需要,用电机的线圈内阻当制动电阻了。
功率大的才需要。不过不是非常大的话,制动电阻也会内置 ...

400w的伺服驱动,怎么带内置制动电阻,400w的功率不算大吧

网友:
3KW以下的只用内部的得了

网友:
伺服驱动和变频器不是一回事,变频在一定场合下不需要精确制动......

网友B:
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增大制动力矩,适合大惯量负载及频繁制动、快速减速的场合。
也不是功率大就需要外接制动电阻,那要看惯量大不大,惯量大的还需要接专门的制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增大制动力矩,适合大惯量负载及频繁制动、快速减速的场合。
也不是功率大就需要外接制动 ...

分析的有道理,,,,,,,,惯量是关键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缓慢减速,,,对位置无要求,,,是不是制动电阻可以不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惯量是关键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缓慢减速,,,对位置无要求,,, ...

可以,尤其功率还只是400W的话...
简单的说,电机是一个储能设备,减速的时候本质上是个发电机。必须把那部分电能消耗掉。
不用制动电阻,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电机绕组短路,用绕组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结果是电机会发烫。不过电机的散热还是比较容易的。
用制动电阻的话,能量基本就都消耗在电阻上了,电阻同样也会发热,因此功率大了必须外置,那发热跟电炉一样~

网友C:
我车床 0.75kw的变频器 都用了
快速制动,无需等待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床 0.75kw的变频器 都用了
快速制动,无需等待停机

快速制动,是电磁刹车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尤其功率还只是400W的话...
简单的说,电机是一个储能设备,减速的时候本质上是个发电机。必须把那 ...

谢谢回复,,,,,,,,,,,见论坛不少玩车床的朋友,装制动电阻的少,,,,有些车床是皮带伦传动,带个主轴和卡盘,停机的时候,惯量也不小,也没有见谁装制动电阻,,,也没有见谁烧变频器的,呵呵,有点奇怪哈,

网友D:
我2.2kw的用了。找了个电水壶的发热盘挂在旁边,2秒停车,很爽!(1秒机床会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见论坛不少玩车床的朋友,装制动电阻的少,,,,有些车床是皮带伦传动, ...

一般玩车床是不会需要的...我说的要外置制动电阻的都是载人电梯这种功率级别的...

我自己也是床都没有...只不过目前准备做个伺服控制器所以有点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2kw的用了。找了个电水壶的发热盘挂在旁边,2秒停车,很爽!(1秒机床会跳)

这个环保,干脆把水壶也座到上边,制动几次,可以沏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玩车床是不会需要的...我说的要外置制动电阻的都是载人电梯这种功率级别的...

我自己也是床都没有 ...

厉害啊,,,,,大仙,,,,,,,,手里有个国产台达伺服驱动,,,,,,,,,,看你要做参考不,需要的话,我拆,脱了,可以拍高清图给你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惯量是关键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缓慢减速,,,对位置无要求,,, ...

这个“惯量”不仅仅是指停机减速的时候产生的,比较主要的是在运行过程中,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负载带着电机转,这直接影响到设备能否正常运行。停机时产生惯量过大,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解决。运行过程中出现惯量过大,就需要加装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大仙,,,,,,,,手里有个国产台达伺服驱动,,,,,,,,,,看你要做参考不,需 ...

非常感谢~~不过应该不需要了~我已经参考研究了很多方案~目前的已经是综合了好多方案的结果~

其实伺服驱动板原理上也不是很复杂,复杂的部分还是在软件控制上。
硬件方面,如果要做成本控制的话,参考别人的参数/器件选择就很有价值了。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吃不透的话也很冒险~

我这版是给自己用的,因此成本上不需要控制的很极限,许多元器件我都是尽量放大冗余的。

上2张新鲜出炉的图...这已经大改重做过一轮了~再仔细检查几遍应该可以去投板了~

这个是上层的控制板

这个是下层的驱动板~

体积做的挺大的,pcb就有16×27cm了~不过这货是同时驱动3路伺服的,嗯~

网友(2013-09-28):
制动电阻是为了消耗功率
强制停止时电机是发电机状态
会对母线充电
不加的话会报减速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