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动攻丝机

楼主(2013-04-07):
无论D什么我们会使用大量的螺丝固定,特别是在家做东西,一般不会使用焊接,攻丝是我们最常做的事情。靠手攻丝垂直度不能保证,效率低还经常断丝锥,这个攻丝机是我的工具中最实用的。一般攻丝时断丝锥多是丝锥的垂直度不好,这个攻丝机垂直度可调,速度可调,机架刚性非常好,三个自由度自由活动,不会断丝锥,最最关键的是比较容易自己制作。特别推荐给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垂直度可调,速度可调,机架刚性非常好,三个自由度自由活动,两个攻丝头。

大的攻丝头可不是手电钻,是手持是攻丝机,向下按正转攻丝,提起反转退出。可攻M3-M10

小的攻丝头专门对付M3一下的螺纹。42步进电机+1:10行星减速。

高度可调。

大的攻丝头不带调速,另外做的大功率调速器

垂直度调整。这个很关键,垂直度不好是断丝锥的主要原因。

网友:
这个设计概念很好!学习了。

网友:
做得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东东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家中diy我也不用焊接,螺丝多用。

网友A:
加一个磁性底座就完美了

网友B:
挺好的要是步进设计成减速 估计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要是步进设计成减速 估计会更好

就是1:10行星减速,不然扭矩不够。

网友:
这个设计很好,学习了

网友:
精制,实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1:10行星减速,不然扭矩不够。

昂……当时怀疑是,但是看同心以为不是了

网友:
创意不错,很实用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一下手持攻丝机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磁性底座就完美了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一下手持攻丝机的结构吗?

用的是上海金力手持攻丝机,不过要加一个安装过渡环。

网友D:
把大攻丝机,,,,,,介绍下

网友:
成本不低呀,实用就好。

网友:
很给力很方便,我一般都是手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大攻丝机,,,,,,介绍下

大的攻丝头是金力手持攻丝机,扭力很大,丝锥接触工件后正转攻丝,向上提,反转退出。

网友:
有空仿造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些单一的零部件怎么搞到,随便出去找人加工吗?怎么收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些单一的零部件怎么搞到,随便出去找人加工吗?怎么收费呢?

车铣都改了数控,零件都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只有把电钻...看来得买个手提攻丝机才好搞

网友(2013-05-16):
实用,好概念。

网友:
这个设计很好,做得好,学习了!

网友F:
楼主做的东西都很漂亮,工作室更更漂亮,口水~~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东西都很漂亮,工作室更更漂亮,口水~~

我的追求就是做的东西要漂亮、要有精度,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干活的工具不能马虎,工作场地要干净、整洁,否则,这个爱好长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追求就是做的东西要漂亮、要有精度,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干活的工具不能马虎,工作场地要干净、整洁 ...

你头像无刷电机什么参数?做动力合适不?最近搞个车床磨头,先前想用无刷电机,后来还是用直流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头像无刷电机什么参数?做动力合适不?最近搞个车床磨头,先前想用无刷电机,后来还是用直流小电机。。 ...

KV值是990,用12V直流最高转速12000rpm,电调是40A的。这个电机配合ER11小主轴铣非金属没有问题,6mm铝合金板钻6mm的孔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3-08-03):
没有手臂式的灵活.我D过一台手臂式的.贴子搜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