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 动力求教!

楼主(2013-04-07):
新装的 1.5m天狼星,动力是2212 1500kv , 现在 H飞控、
图传
、摄像头等设备都装上了, 没装
电池
称重是850g左右! 加上 3s 电池1800mah 两节并联重量大概在220g。总起飞重量估计不会超过1100g !从osd 里看到,全油门电流大约是10a,算了下如果全油门应该能飞20分钟,振动系数大约60左右。 这个重量怎么样? 我这里风比较大,机翼又不想粘死,还有没有更好的固定和加强机翼 的办法!

网友A:
震动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就是 H飞控上显示的 那个 值! 数字越小 震动越大!
准确的 叫
“加速度健康度”

网友B:
2212推1.5米翼展的机器,吃力了点,至少2216啊。。。

楼主:
飞冲浪者就用的这个电机 , 好像还可以, 冲浪者和 天狼星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可以飞这动力

网友D(2013-05-13):
每边机翼碳杆上打3个孔,总共6个孔,然后用2mm螺栓固定,即可实现机翼对插!亲测1900m海拔地区,4~5级风,飞机全重1600G。机翼微微有些许变形,但是能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