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楼主(2013-04-07):
如图所示的燕尾铣刀。正视图底角为60度,其它尺寸如图。
请同学们判断:这把燕尾铣刀铣出的燕尾角度?
1、大于60度;
2、小于60度;
3、等于60度。
有知道的同学请不要叙述分析过程(以便给更多的同学判断)。你只要说出准确的角度值,我便知道你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A:
刀尖不在中线......
1、大于60度

网友B:
小于60度

网友C:
大于60度,你这种刀片是35度的。

网友D:
反正不是60度就对了

网友E:
这把“燕尾刀”铣不出燕尾,因为没有底刃,刀刃口也超过中心线。呵呵
燕尾刀需要2条刃。一条斜刃,一条底刃。

网友F:
没法用,刀背先碰到工件了,如果是前角足够高的话洗出的还是60度燕尾的。

网友G:
肯定是大于60°,刀片越厚大的就越多。

网友H:
哈哈,这个应该小于60度,画一下图就明白了。

网友I:
60°应该不变,但这个刀不好用,配重  刀面位置  迎角 背刃干涉 有效刃长  刀杆底面  。。。买现成的好!

网友:
当然大于60度了,越厚越大

网友J:
刃口超过中心线了,要是刃口是平的,那就不是在切削了,而是在挤压了

网友K:
大于60度,等于61度

网友:
由于刀片厚度和偏心作用,应该是大于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俩个一样的贴,我就说嘛,还以为一不小心时光倒流了

我还以为坛主来了那。先从后面回吧。第一次发帖没成功,再发就成两个了。不好意思,如何能把两个贴合并成一个?

楼主:
感谢朋友参与,答 案暂时不便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于60度,等于61度

61度是计算的?还是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刃口超过中心线了,要是刃口是平的,那就不是在切削了,而是在挤压了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二师兄。因为我刚刚下 载了朋友共享的软件。以朋友的才智应该能计算出准确的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会,学习

感谢朋友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60°应该不变,但这个刀不好用,配重  刀面位置  迎角 背刃干涉 有效刃长  刀杆底面  。。。买现成 ...

低速不存在配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个应该小于60度,画一下图就明白了。

你开心我就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大于60°,刀片越厚大的就越多。

感谢朋友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法用,刀背先碰到工件了,如果是前角足够高的话洗出的还是60度燕尾的。

首先肯定,刀背不会碰到工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61度是计算的?还是蒙的?

CAD作图测量的,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把“燕尾刀”铣不出燕尾,因为没有底刃,刀刃口也超过中心线。呵呵
燕尾刀需要2条刃。一条斜刃,一条底刃 ...

回复大师兄:我理解燕尾铣刀只有测刃是整个刀刃同时切削,底刃有个尖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不是60度就对了

我现在也不好说对不对

网友E:
应该仍旧是60度不变, 尺寸测量上会有高低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于60度,你这种刀片是35度的。

和刀片的角度无关,只和刀体的角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会,学习!

些朋友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于60度

朋友的意见与沙发相反,也许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不在中线......
1、大于60度

看朋友头像的眼神,好像胸有成竹

楼主:
引用 网友K:
CAD作图测量的,不知对否。

图要是做对了,角度就对。图要是做错了,角度就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大师兄:我理解燕尾铣刀只有测刃是整个刀刃同时切削,底刃有个尖就够了。

一条刃叫倒角刀,二条刃才是燕尾刀

网友K:
公布标准答 案:6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仍旧是60度不变, 尺寸测量上会有高低误差。

不是测量误差。之前我D了一把这样的铣刀,做好刀体后准备打眼装刀片时突然感觉不对劲,就放到一边没再继续。昨天想继续完成这把刀,仔细分析了一下要想使这把刀能洗出标准的60度角刀体的角度应该是多少度。本来想用SW旋转一下就解决了,但是我是刚学SW旋转轴与切削刃不在一个平面内试了几次都不会搞。只有通过计算,发现有点小难度。所以才发此贴,也为以后如果有同学再D此刀时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条刃叫倒角刀,二条刃才是燕尾刀

如果你用盘铣刀铣平面就会发现,盘铣刀也没有底面的平刃。只有刀尖在工作,铣出的却是平面。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布标准答 案:61度

是否正确最后公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盘铣刀铣平面就会发现,盘铣刀也没有底面的平刃。只有刀尖在工作,铣出的却是平面。一个道理。

这个真不太好解释
平面盘铣刀---“刀尖在工作,铣出的却是平面” 这肯定不是一个道理。
有种角度盘铣刀是可以替代燕尾铣刀,可是也有2条刃。
你这个用是能用,可用起来应该不太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刀片的角度无关,只和刀体的角度有关。

没看清楚题。严格的说,你这个刀也加工出的燕尾不是直线的。加工的结果大于60度

网友O:
60.9372

反过来想. 一个燕尾已经切好, 是60度的.
而这刀具换成一块豆腐. 豆腐就变成圆锥体.

网友P:
大与60度  肯定的

网友:
大于60度,通过计算,约为60.659度。

cos∠=7.5/15.297=0.49;
arccos0.49=60.659°

网友H:
经过计算,准确角度是59.511度,计算步骤如下:
底园半径15mm,60度对应边(圆锥高)为25.981mm。
刀刃处底园半径为15.297mm(15平方+3平方结果再开方)
25.981/15.297=1.698,求反正切Arctan1.698=59.511度。

网友Q:
明显大于60度

网友R: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别是自己不知道在这找答 案吧。

网友S:
大于60度,刀刃不在中心,且靠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清楚题。严格的说,你这个刀也加工出的燕尾不是直线的。加工的结果大于60度

同意,虽然刀刃还是直线,但是此时的刀刃在旋转时包络线已不是一圆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不太好解释
平面盘铣刀---“刀尖在工作,铣出的却是平面” 这肯定不是一个道理。
有种 ...

朋友:你如果仔细地看一下燕尾铣刀的话就会发现,燕尾铣刀的底刃也不是平的。只不过角度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清楚题。严格的说,你这个刀也加工出的燕尾不是直线的。加工的结果大于60度

不是直线?没有明白朋友的意思。

网友T:
我想可以这样子理解,楼主把圆锥面补齐了,就会发现圆锥面与,小平面会有个交线,本来圆锥的任何一条母线做刀刃,都可以铣出圆锥的底角,即60度,但是的切削刃与切削平面上的圆锥母线空间相交,可以想象在刀具旋转时,切削刃并不是同时切削,而是刀尖最开始切削,而后面的刀刃逐渐进入,留在切削面上的投影,即包络线投影就不是直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60.9372

反过来想. 一个燕尾已经切好, 是60度的.

朋友的说法没错,但是结果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直线?没有明白朋友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个加工出燕尾面不是平面,横截面是抛物线还是双曲线或别的线没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与60度  肯定的

感谢朋友参与。既然这么肯定,不妨给个准确的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过计算,准确角度是59.511度,计算步骤如下:
底园半径15mm,60度对应边(圆锥高)为25.981mm。
刀刃处 ...

好开心的朋友。这个题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T:
事实证明是对的,我刚才做了一下旋转,包络线如图

网友T:
楼主可以这样啊,还是用原来的刀具轴线,抽取刀刃,然后让刀刃沿着轴线旋转360度,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别是自己不知道在这找答 案吧。

问得好。我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仔细的分析了一下。感觉有点小难度,而且不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符合智力测验的原则,所以才发出来请同学们活动活动脑筋。
但是我要声明一下:问题已解决,过后我会给同学们一个有说服力的答 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明显大于60度

好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于60度,刀刃不在中心,且靠前

说的很正确,如果切削刃在中心线的话肯定是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想可以这样子理解,楼主把圆锥面补齐了,就会发现圆锥面与,小平面会有个交线,本来圆锥的任何一条母线做 ...

恰好相反。是上面的刃先于下面的刃。如果补齐的话最上面比最下面领先将近90度。具体的角度我没算,也就是90度减去扣三阴3比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你这个加工出燕尾面不是平面,横截面是抛物线还是双曲线或别的线没仔细研究

理解了。感谢朋友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事实证明是对的,我刚才做了一下旋转,包络线如图

朋友是用的SW软件吗?我起先也想图省事,用绘图软件旋转一下。但是我是刚学的SW。由于切削刃与旋转轴不在一个平面,无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可以这样啊,还是用原来的刀具轴线,抽取刀刃,然后让刀刃沿着轴线旋转360度,看看结果!

没有理解。“用原来的刀具轴线”是不是用原来的刀体?“抽取刀刃”没理解。

网友:
楼主,我用的 UG6.0,我的意思就是用刀刃这条线绕轴线转一圈

网友:
这个题目, 引人回答一个常数.

而事实, 铣出来的是一条曲线.

而这个角度由最底的60.49度,  到中间60.858度, 最高点约61.766度.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解释,比如说我们现在按正常的刀具来看,也就是说刀刃在圆心线上,如此刀具在运转的时候,其轮廓线与底面夹角是60°(最大只有60°),而现在的情况是刀刃相当于圆心线向前了3mm,其旋转轮廓线只会大于60°,具体可以看图说话。
图上也可以看出,铣出的还是直线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 案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燕尾铣刀要铣出一个燕尾,其刀刃必须是一个圆锥的母线,现在的刀片是直线的刃,但不在中心平面上,因此不是母线。但在圆锥体上只有母线是直线的,与母线相交的线都不是直线,或者说与母线相交的直线旋转后是不能形成一个圆锥的,因此,说形成的底角是多少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写出了这个旋转体的母线的方程,是个二次曲线,在底边时的切线夹角是60度,但在刀刃的最高处切线的夹角是82.44度。
至于前面有人说燕尾铣刀要有两面刃才行,是不正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飞刀只有一个刀尖,但也能飞出一个平面就知道这个燕尾铣刀只要有个刀尖,底面是能铣出平面来的,如果你用个盘铣或者是面铣,但刀刃是个直线,反而容易出问题,如果这个直线和轴线的夹角小于90度,反而铣不了平面,因为那样的旋转体下表面是凸的,就会铣出波浪状出来。因此一般的面铣都是中凹的。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铣刀成了钻头的样子,你就知道钻头做铣刀是不可能铣出一个平面的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开了两个帖子啊?
上午让你蒙了一下,这个刀刃旋转起来是包络是一个单叶双曲面,不是圆锥,在远离刀刃与旋转轴的垂线垂足的地方可以近似于圆锥面。
进给包络面是一个退化双曲面,在远离焦点的地方可以近似于平面,但是毕竟不是,而且你的刀的尺寸还到不了可以近似于平面的效果。
若你的(刀刃与转轴的距离/刃长)<<1的话在刀尖附近可以铣出近似的平面,显然你的还到不了这个要求,所以底角大于60度,而且越往上越大
如果满足要求,则这个双曲面的渐近线与水平面的交角为60度,可近似成一个60度的燕尾平面

网友:
另外 没有底刃可以加工燕尾没错,就是你的进给量要很小才行了

网友:
燕尾刀底刃中凹没错,所有涉及平面的刀刃都是中凹的,立铣刀也是。真是和底完全平的话会震刀,工件表面会产生很大的震纹,那不是切而变成刮了。
但不代表燕尾刀就可以做成一条刃,如果一条刃都行,那为啥厂家还要做2条刃的燕尾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兄弟,我想请教下,骚窝里面如何做出包络面?
我问了很多人都不会

旋转的包络面,实际上可以看成了由某个点绕轴旋转轴产生的无数圆组成的一个面,而这些点是在各个截面上离轴最远的点,就LZ的题而言,因为刀有3毫米的厚度,实际上刃口所在截面的点离轴线的距离已经大于了圆锥所在截面的半径了,圆锥所在截面的半径实际上是直角三角形的一直角边,另一直角边就是3毫米,而刃口的半径就是这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利用勾股定理就能写出这个斜边了,可以看出,这个刃口的半径是与截面的高成二次函数关系,不可能是线性的,不是直线,具体的这个函数很好写,这个曲线的导数也很好求的,最下面和最高处的导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导数就等于加工出来角度的正切,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上面给出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具体的我就不写出来了。如果还是不清楚,也可以写出来。因为数学表达式不是太容易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做到这一步就做不下去,下一步是做出刃口的回转包络面,不会做

刃口和底的夹角是60.XX度,但旋转后的底锥夹角不一定是这个角度的

网友:
楼主在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