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发动机 问题多多啊

楼主(2013-04-07):
从来没玩过飞机 。。。今天调发动机 得出以下结论。。。。请高手们指导一下
发动机 是 RH-56 雷虎 56的发动机

油针: 主油针 怠速油针  只有两个

主油针
太富油的话 我一推发动机到高速就熄火
往顺时针旋转30度以后 。。发动机不熄火了 。。。到高速也很稳定,,,,但是还没让发动机转一会
温度就很高 估计 有 80度左右  烫手。。。
富油的时候温度  不烫手 发动机温温的 。。。。

怠速油针
调太富油点不上火
贫油的话 怠速启动速度又太快

我现在已经调到的状态是 :  低速 不熄火  ,高速 不熄火 ,高速到低速 排气管 有很小的油会喷出。。。
然后 高速突然 降下油门来以后 。转速不会马上下来 。。。要隔一两秒才下来 。。。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个发动机 还需要怎么调 ??

发动机最终调整到什么状态  可以飞???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主旋翼 和 尾翼都没有上, 空机在调整发动机,,为什么 飞机 会顺时针打转????

网友A:
先调高速 然后低速 然后 高速油针放一点 低速油针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高速 然后低速 然后 高速油针放一点 低速油针收

调高速要调到什么状态 算完整?

调到最高速不熄火就可以了吗? 低速也是以不熄火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高速要调到什么状态 算完整?

调到最高速不熄火就可以了吗? 低速也是以不熄火为准??

高速调到最高转速 然后放三格高速油针

怠速的时候也是调到最高转速 怠速油针先从富油开始 慢慢收  直到加油门响应迅速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调到最高转速 然后放三格高速油针

怠速的时候也是调到最高转速 怠速油针先从富油开始 慢慢收  直到 ...

高速:先推告诉到最高油门,然后保证不熄火的情况下 再放3格

低速:
保证不熄火的情况下 收 油针 。。直到响应迅速 对吗??

前辈

飞机不上旋翼  逆时针打转 正常吗???推油的时候打转儿

网友:
这个雷虎发动机怎么样啊?它是国产嘛?

网友B:
我是把螺距调到-3°一条直线,然后装上大桨轰油门。高速调到声音不干咳也没有积痰的声音,副油针调到掐油管3~4秒转速略微上升然后熄火。我觉得调发动机一定要装大桨,因为没负载和有负载是不一样的。
我也是新手,自己瞎琢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螺距调到-3°一条直线,然后装上大桨轰油门。高速调到声音不干咳也没有积痰的声音,副油针调到掐油管 ...

带负载我还没试呢,不知道有了负载会不会熄火,但是我主油针收太多了,
导致引擎太热,容易拉缸。
为什么要掐油管调怠速油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螺距调到-3°一条直线,然后装上大桨轰油门。高速调到声音不干咳也没有积痰的声音,副油针调到掐油管 ...

副三一直线是怎么的图?能发一个图嘛?副三后是一横线?油门推到最高也为副三吧?
这样飞机不会飞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三一直线是怎么的图?能发一个图嘛?副三后是一横线?油门推到最高也为副三吧?
这样飞机不会飞起来吧 ...

不会啊,负螺距压在地上呢,油门曲线正常啊,不然你怎么轰油门呢。

掐油管转速略微上升再熄火就是怠速刚刚富油一点点,我是这么搞的,也许不对,希望老鸟也多给给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负螺距压在地上呢,油门曲线正常啊,不然你怎么轰油门呢。

掐油管转速略微上升再熄火就是怠速 ...

兄弟谢谢你啊,我周末试试,怠速富有熄火了再关一点儿就可以了吧
我现在发动机一把风门开大油箱油翻滚,5分钟下来发动机烫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啊,我周末试试,怠速富有熄火了再关一点儿就可以了吧
我现在发动机一把风门开大油箱油翻滚, ...

1.燃油选择
2.回压确保OK,内外油管检查更换,内油管推荐KS
3.定速状况下调整比较容易,先高速稳定情况下再来调节 节气门 40-50 区间的
4.一般自己平常使用 缸头温度80-90左右

工具准备
1.测温枪
2.湿度计

悬停调整是最佳方法,地面调整很容易吸入颗粒物,导致引擎拉缸

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燃油选择
2.回压确保OK,内外油管检查更换,内油管推荐KS
3.定速状况下调整比较容易,先高速稳定情 ...

引擎内油是什么东西啊?更换起来麻烦吗?
回压的判断如何算正常?

网友:
内油管是不是油箱内的接着重锤的那根管子?调节 节气门是不是调节四冲程的甲醇机啊?

网友:
高端  我看热闹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玩油啦,玩电吧,大势所趋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D:
打算入油直 先留个脚印

网友E(2013-05-07):
也是56发动机,同样去掉主轴调发动机的,计划感觉好了再上桨;
我现在的问题是X50离合甩块的结构在启动时候总会松脱
大家怎么解决的,我最后上的螺丝胶有好转了
另外启动轴也磨损了,新买的在路上呢,你们的轴有磨损现象吗?

网友F(2013-10-20):
吸收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