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iPhone. 怎么实现fpv

楼主(2013-04-07):
我有一个 想法 就是 用iPhone 充当摄像头,iPad 充当接收机。和显示器通过wifi 连接实现小距离的
FPV
。有这种软件吗?iPhone 视屏连接iPad?

网友A:
有钱人啊,你知道花这些钱你能搞个不错的FPV了

网友B:
我正在搞这个,不过不是苹果,而是android。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除了可以使用wifi,还可以使用外网的3G网络。

网友C:
楼主还是去想别的办法把

网友D:
QQ视频连接不就行了。。。。。问题是WIFI传输距离受限制,3G网络流量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