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iPad 通过wifi实现fpv

楼主(2013-04-07):
我有一个 想法 就是 用iPhone 充当摄像头,iPad 充当接收机。和显示器通过wifi 连接实现小距离的
FPV
。有这种软件吗?iPhone 视屏连接iPad?

网友A:
如果你飞的地区有3G网,直接建立FaceTine就行了吗。两个3G卡,两个帐号。叫通后无论你飞多远都有视频通过网络回传到你的iPad上。

网友B:
wifi延时 别试了 不小心会炸手机的 3G没试过

网友C:
直接 搞个ARDRONE不就OK 了

网友D:
你家是搞iPhone专卖店的?

网友E:
facetim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