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480好多问题 求救

楼主(2013-04-07):
450改480前后折腾了3个月 爽飞不了郁闷啊 请教各位大大  配置:MB 410M  3500G  花牌50A电调  蝎子2221-1630 6S电机 10T斜齿  360大桨  花牌1500MA 6S电池 3D很软容易掉转 螺距正负12  按理说10T转速低扭力大不应该调转啊 现在怀疑花牌电调是不是出力太软 进角已经是36度了改善不明显 求指点迷津

经过今天折腾,今天花牌50A定速终于有点起色,电机齿改11T了 螺距改正负11度 进角改6度,用Gov定速,普通模式65%一条直线没有0点,有0点定速会出错!3D 75%一条直线和86%一条直线,86%感觉有点暴了,PGain设为1.4 ,IGain设为0.08 大螺距推拉调转不明显 机子跟手  飓风也不甩尾了,机子起飞重量包括头罩974克,对于这个重量有这个手感目前够用了,总的来说花牌定速还行 用油门曲线来飞呢建议用铂金 还有花牌的设置不够稳定有时候设好的参数会变..有时候莫名其妙会叫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好了 建议花牌电调在设置程序上再完善一点 价格上再贵一点也可以接受的 呵呵
可以爽飞了~~~

网友A:
加长尾管,360大桨,480尾奖夹,不就是这么简单么?
一起也改过,3S也可以飞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尾管,360大桨,480尾奖夹,不就是这么简单么?
一起也改过,3S也可以飞啊 。

是这么简单 可就是暴不起来 原来的6S花牌电机换成蝎子了没变化 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么简单 可就是暴不起来 原来的6S花牌电机换成蝎子了没变化 郁闷啊

花牌电调要开定速的,不是油门进角的问题,进角太高了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电调要开定速的,不是油门进角的问题,进角太高了电机发热严重

明天试试定速 谢谢

网友C:
花牌一定要开定速的,不然油门跟不上,除非你是100油门一直线

网友D:
10T的电机齿?大桨转速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也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T的电机齿?大桨转速是不是有点低啊?

11T时候更容易掉转 高速飓风 尾巴会甩 已经炸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一定要开定速的,不然油门跟不上,除非你是100油门一直线

明白了 明天就开定速试试  再不行就换好盈铂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明天就开定速试试  再不行就换好盈铂金

铂金的定速就是渣

网友E:
我建议您换个电池试试。。。。花牌的电池是我各种电池中鼓包最厉害的,比他便宜许多的都没有鼓包,而且我发现鼓包厉害的电池内阻都会增大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您换个电池试试。。。。花牌的电池是我各种电池中鼓包最厉害的,比他便宜许多的都没有鼓包,而且我发 ...

我才买的电池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明天试试定速 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买的电池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我90块买的电池都没有一点鼓包,内阻包括线阻40,花牌最好的没有鼓包的也有45,4块鼓包3块。。。。。都是飞完放到存储电压的。。。。不超过20个循环

网友:
12度是否有点太大?

网友:
我是3S电池 3600KV直齿11T,以前试过斜齿9T
具体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12度太大了吧,降到10.5试试?

网友F:
試試我的方法...

1.斜齒12T或直齒15T。
2.螺距最大不要超過11度!!
3.油門可改定速75~80%以上。

重點是~增加轉速,降低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試試我的方法...

1.斜齒12T或直齒15T。

好的 我试试

网友G:
我跟LZ一样。。。也是450改480。。再加斜齿122T+10T。。电机用XXD的2223、1900KV。也是一样掉转。。。我还是用6S的。。。后来发现。。原来480不能用斜齿的。。用回原来的151T+13T就可以了。电机一样是1900KV。。现在很爽。。。油门75%一条线。。。LZ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剛好有拍了段影片,我的配置:

亞拓450mx 1700kv~12T斜齒~油門70%定速~花牌1300MAH/30C~

网友H:
换好盈吧,花牌的东西本地模友有人在用,二话不说换好盈,什么情况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跟LZ一样。。。也是450改480。。再加斜齿122T+10T。。电机用XXD的2223、1900KV。也是一样掉转。。。我还是 ...

不能用斜齿 是不是齿比关系 我去试试吧  自从改480以来一直没爽飞过了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好盈吧,花牌的东西本地模友有人在用,二话不说换好盈,什么情况你懂的....

花牌用曲线飞太软 放不出电来 飞了4分钟还剩50%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好有拍了段影片,我的配置:

用的也是花牌电调吗 飞场太爽了 飞的不错

网友I:
花牌定速好缓启动好但油门反应慢,好盈动力强油门反应快但定速不好缓启动也差点,鱼和熊掌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也是花牌电调吗 飞场太爽了 飞的不错

我是用MEGA POWER 60A...定速的感度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MEGA POWER 60A...定速的感度降到最低...

MEGA POWER 60A这个电调用油门曲线飞、定速飞感觉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花牌定速好缓启动好但油门反应慢,好盈动力强油门反应快但定速不好缓启动也差点,鱼和熊掌啊

是啊 如果把这个电调的优势合并一下那国产电调就NB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MEGA POWER 60A这个电调用油门曲线飞、定速飞感觉咋样

用定速~使用上定速的感應很敏感,我都是將定速的反應降到最低!不然有時會有轉速不穩定的落差出來。

調油門曲線飛也不錯...但...又有一個大敗筆...沒開定速就不能用緩啟動...這...很危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定速~使用上定速的感應很敏感,我都是將定速的反應降到最低!不然有時會有轉速不穩定的落差出來。

調 ...

好的  花牌的电调让我崩溃啊

楼主:
经过几天折腾,今天花牌50A定速终于有点起色,电机齿改11T了 螺距改正负11度 进角改6度,用Gov定速,普通模式65%一条直线没有0点,有0点定速会出错!3D 75%一条直线和86%一条直线,86%感觉有点暴了,PGain设为1.4 ,IGain设为0.08 大螺距推拉调转不明显 机子跟手  飓风也不甩尾了,机子起飞重量包括头罩974克,对于这个重量有这个手感目前够用了,总的来说花牌定速还行 用油门曲线来飞呢建议用铂金 还有花牌的设置不够稳定有时候设好的参数会变..有时候莫名其妙会叫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好了 建议花牌电调在设置程序上再完善一点 价格上再贵一点也可以接受的 呵呵
可以爽飞了~~~

网友:
hrly61 你都大校了 我还列兵

网友(2013-09-28):
我的改装失败  ,改后 飞不起来,加油就往左原地转   ,用的直齿14t 吧   怎么调也飞不了,,大家知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