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合金攻丝

楼主(2013-04-07):
本人纯新手想用6061铝合金D台雕刻机,铝板可以让朋友帮忙切好打孔,但是攻丝这种体力活不好意思让别人弄。想问下前辈们,新手攻丝的难度大不大?铝合金攻丝是用一般的丝锥还是用挤推丝锥好呢?我要攻M6和M8的螺纹的话用普通丝锥和挤推丝锥分别要打多大的底孔呢?望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如果我想使用螺套的话,螺套的安装容易吗?会不会比攻丝还难~

网友:
铝合金啊 5.5 7.5 都行啊。。我攻M22的20都照攻。。攻时多点油注意铝屑排出

普通的就可以了孔不多的话

网友:
M6螺丝孔我记得是5.2的孔,有公式的。不要乱上

网友A:
新手攻絲看悟性
有人一下子就上手
有人斷了幾十根絲攻後還是一直斷

攻絲主要是工件要完全固定
螺絲攻要和工件垂直
螺絲攻每次進半圈要退一圈
沒事就整支退出來清乾淨後再繼續
扳手要用專用扳手
價格很便宜一根只要幾塊人民幣而己
若省這種小錢用一般扳手的話也很容易斷絲攻
有絲攻油的話一定要加
尤其是超粘的鋁合金屑屑
不加的話,鋁屑卡在螺絲攻上的結果一定就是斷絲攻

新手用一般螺絲攻即可
大量生產才用無屑絲攻
一般螺絲攻底孔m6->5.0mm
m8->6.8mm
無屑的大一點
m6->5.5mm
m8->7.4mm

新手不建議使用螺紋護套
那要有專用工具才能安裝
而且護套是螺絲滑牙後的補救措施
全新的用上了護套
以後滑牙了就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攻絲看悟性
有人一下子就上手
有人斷了幾十根絲攻後還是一直斷

顶委座!
委座就是讲究。

网友:
基本是台钻打孔。换丝攻。滴油。。。。台钻低速行驶。钻头下压就停机。。。没得再退几圈。继续开机。。再停。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6061直接用螺丝拧进去,不攻丝,

楼主:
其实我是有点当心我会搞不垂直~有什么小窍门吗?我没有台钻可以定位!

网友:
6061 太软了 无论攻丝还是打孔 很容易滑丝  最好用7075 攻丝好攻 硬度正好 强度也不错 找点硫酸做一下阳极氧化 不输给钢材小JJ

网友B:
我都会攻45钢了 成就感很大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会攻45钢了 成就感很大哦

我攻不锈钢,攻两个断一个,不敢弄了

网友:
我攻M8,都是打6.5的。。。
看来是打小了,哈哈。。

网友:
底孔直径≈螺纹大径-螺距,根据材料属性左右,硬材料可稍大,反之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攻不锈钢,攻两个断一个,不敢弄了

我攻的时候也响了一下,

当时我也觉得坏了,丝锥断了

结果是钳子响的..

网友:
断丝锥十之八九都是底孔直径开小了造成的。当然新手手感差和丝锥钝刃也是主要原因。对于铝材来说,只要底孔尺寸合适,3mm以上断丝锥的可能性很小。手攻丝底孔的尺寸计算简式:丝锥直径-螺距=底孔直径。
如:2*0.35底孔径=2-0.35=1 .65mm;
3*0.5底孔径=3-0.5=2.5mm:
如此类推4*0..7=3.3mm;
5*0.8=4.2mm;
6*1=5mm;8*
1.25=6.8mm................。
因为通常的丝牙是60度,那么牙高是螺距的80%,两边的牙高就是1.6倍的螺距,通常丝扣受力最大的部位在牙高的中点左右位置上,所以接近20%的丝尖几乎可以不需要也能承受设计拉力,而且丝锥在切削金属的同时也会挤压一部分金属堆高牙尖。再加上丝锥刃口磨钝和丝锥牙根部粘连的金属层很难清理彻底等因素,再减掉牙高的10%左右,那么正好接近100%的螺距。这种计算简式适用于丝杆比较标准的情况,如果丝杆偏细,则底孔适当缩小,另外金属的硬度越大底孔应稍微的偏大,金属越软则底孔应稍微的偏小。以上经验是一位资深空军地勤机械师私传给我的,本人受用半生至今几乎没有过丝锥(因为喜欢航模,所以手上至今在使用的几乎绝版的1.4 mm1.6mm 1.8mm非标丝锥和板牙各一套)。希望对新手能有些帮助。至于进半圈退一圈之类的套路不是绝对的,攻高硬度合金时根本不可能一次进半圈,反之攻铝合金之类的工件一次进一圈也问题不大,很多时候手感才是很重要的依据。在此申明:本人绝不敢班门弄斧,更没有菲薄新手的意思,认同的顶一下,不认同可以当我说梦话千万勿喷,最近禽流感很流行,免得大家受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