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架250飞,请问250好飞吗?MINI VBAR能放上去吗

楼主(2013-04-07):
想弄一架250飞,请问250好飞吗?MINI VBAR能放上去吗

网友A:
小鸡,精致,但要求不要太高就好,一般动作还是能飞的

网友B:
有基础就上450吧~先别3D就行

网友C:
250放不进VBAR,不过可以挂在外面,拆掉尾撑

网友D:
1.不适合新手
2.炸机成本比450大

网友E:
小机器不好飞,没有大机器稳定,水平高的可也飞出大机器一样的动作。

网友F:
能飞吧。。好飞不自己试验咯。

网友G:
飞行压力小,v8放不进去,比450耐炸~ 精致漂亮

网友H:
拆了壳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I:
真的不适合新手。250远没有450普及,所以炸鸡维修成本高。上个飞越450吧,比250好飞,质量也还行。

网友J:
250DFC找不到地方放V8,旧款可以放在陀螺仪板上,挂在外面,如果与尾撑干涉可以换飞越的金属头尾撑或加长一点。250飞彩虹和钟摆动力不足,其它动作都可以,X2更好。

网友K:
X2可以放V8在肚子里 要不 可以出一套

网友L:
X2可以放,250可能机身窄不得

网友M:
拆了外壳可以用,我见过本地魔友用。可250不适合练习撒。就450多好。别非主流

网友N:
修机成本是一样的。没有玩过250的别乱误导人。。。而且最少 大桨这个配件。就比450便宜许多。 其他配件和450一样

网友O:
没有玩过250别乱误导人。
250好飞。不拆壳可以放进xyz。

网友C:
我的250现在是主要机器,其他450\600\700根本没地方飞,在房子里没事练习自旋悬停,大城市里450都难找地方飞了,这机维修成本和450插不多,易损件飞跃都有,5元的大桨炸都难断。不过,这机器我估计没人带室外去飞3D吧,在室内也炸不了什么部件,但方便。有钱的话建议上X2,不过好像成本要高。

网友P:
我是从250入魔的,没有飞过450没法比较,250机身比较小携带方便,但总觉得飞起来比较飘,抗风能力比较弱。在室内又施展不开。
现在有三轴陀螺仪和接收二合一的接收器,但只能使用该家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