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坦克模型油动设想

楼主(2013-04-07):
1:8或者1:6的金属坦克,动力大多数都是用铅酸电池或者电动车用的电池,然后再配上电调
也有玩油动的,四冲程汽油机,用着相对复杂的变速箱,却只能享受一般般的操纵效果,单侧履带抱死的转向。
一个构思,一台4冲程汽油发电机2200瓦的,分解一下,把油箱分开,分别放进坦克车体里,不用改其他的,再搞2个变压器,220伏降到24伏的,大电流的,电调电机照旧。
打着发电机,低沉的怠速声,电机不动,坦克停止不动。
推油门,负载变大,汽油发电机转速自动调高,轰鸣,坦克前进。稍后轰鸣声稍微低一点。
原地旋转,大油门一推,发电机一连串轰鸣,坦克缓慢原地转。

楼主:
不知行不行的,欢迎拍砖

网友:
一个好思路  思考一下

网友:
脱裤子放屁

网友A:
火车及矿用卡车就是用这种动力传输方式,可以使用现成的24V或12V发电机,淘宝有.如果改动汽油机的排器系统,可以发出6缸的声音.看你的造化拉~~~~~~~

网友:
油转化成电,电转化成动力,一是转化效率问题,二是控制系统多了,三是多了汽油机,发电机,变压设备等,整体看不合适.

网友:
做大比例的还是行的  这玩意占用空间很大 汽油发动机也得改成水冷的 风冷的在坦克车体力散热效果不行 还得加个蓄电瓶用来启动发动机和灯光

楼主:
RE: 油电坦克

引用 网友A:
火车及矿用卡车就是用这种动力传输方式,可以使用现成的24V或12V发电机,淘宝有.如果改动汽油机的排器系统 ...

呵呵,我没有大坦克也买不起和做不起大坦克,这个方案成不成也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觉得一个是改造容易,反正大都是电机电调驱动,加个发电机就行,再一个就是发电机提速时的声音很动听,我喜欢。再一个,猛提速时有时还能看见排烟管冲出一小股黑烟,挺刺激的
还有就是发电机能提供2.2千瓦的电力,按照p=IU来看,24伏供个80安电流应该很轻松

网友B:
转换效率不是大问题,模型坦克用不着飞奔,内燃-电力,变速就用普通的双电机+变速箱。多设计一套同步系统,比如增加一个离合器,在两个操纵杆位置一致的时候激活电磁铁等机构接合离合器,保证动力输出转速同步,即便这样,相信也比双流来的简单可靠高效。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楼主,我的课程设计就是这种。

楼主:
RE: 油电坦克

引用 网友B:
转换效率不是大问题,模型坦克用不着飞奔,内燃-电力,变速就用普通的双电机 变速箱。多设计一套同步系统, ...

模型坦克最怕的就是离合器,大扭力舵机,50公斤左右的都不知能不能用。能用双流肯定还用双流

电磁离合器也不是个办法,无负载通电很好,一旦需要用力,整个电磁就发热严重,巨烫,耗电增大。我试过

网友:
首先考虑的是电是交流还是直流?国内已经有坦克有采用交流驱动的。那电线布置的那个乱啊!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混合动力……玩个模型,何必这么折腾~

网友:
关键是体积太大了,功率1KW足够了

网友:
真折腾,现在的车用混合动力的都不多,何况一只模型

网友:
支持清风!
顺便BS一下4楼!

网友:
发电机的体积是个问题!

网友:
这套系统的体积不合适小比列

楼主:
小海豚尤耐特电机107毫米直径,加上底座在15厘米高左右。
发电机总高500毫米左右,减去油箱和上下两根钢管所占的高度,剩下的油机直径约25厘米到30厘米吧

网友:
你试试吧,我等测试报告好了

网友:
等于用发动机当声组,想法很有创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火车及矿用卡车就是用这种动力传输方式,可以使用现成的24V或12V发电机,淘宝有.如果改动汽油机的排器系统 ...

改动排气系统?还有这样的技术?
如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动排气系统?还有这样的技术?
如何改?

你自己联想一下:人嘴巴吹笛子什么的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和频率,相同的理论可以用在单缸变多缸的技术上.

网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网友:
使用液压马达如何?

网友:
又学习一次  要是能用液压马达提供个方案

网友D:
我们论坛已经有人实践过,但是效果不清楚。看看这个天才的设计的内部结构!

顺便问一下,国内有大小合适的液压马达吗?(不是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论坛已经有人实践过,但是效果不清楚。看看这个天才的设计的内部结构!

顺便问一下,国内有大小 ...

嚓,这哪来的,求链接。。。

网友:
这个方案最终还是离不开电池的,如果只凭发电机直接供电,波动很大的,还是需要电池来做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