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工件,在数车怎么车?

楼主(2013-04-07):
工件就是这样的,右面的那圆弧怎么车,用什么刀车,我用75度刀,会把有干涉,刀柄把那都碰坏。用反刀或60尖刀可以不?图纸大家看下,还有编程用G71好,还是G73好

网友:
这个能用G71编?,应该用G73把

楼主:
我的料是棒料,但要车成这样的

网友:
看着想瞄准镜

网友:
精车用左偏30度和右偏30能一刀车左右!

网友A:
按图形看如果想一刀出来,G71G73都不行

楼主:
不是一刀车,我用G71循环车, 但是右面的哪个圆弧那,车刀 和工件产生干涉,把右面几乎都给碰成直的了

楼主:
这个整体车,用什么刀,一把刀还是多把刀,怎么车????

网友:
一把刀用切断刀,否则2把尖刀

网友:
哈哈  金属车桥吧     找我我前几天钢做了一套  QQ445392893

网友:
一把刀没戏吧

网友B:
我们厂专门加工铝件  像LZ这种图纸如果是铝件注意是铝件(本人加工铝件) 没难度  用棒料加工很简单  加工工艺的话   正反外圆刀粗加工  槽刀精加工  或者粗精都用正反外圆刀  或者LZ没刀的话  就一槽刀也能加工下来   正反外圆刀 如果是机夹刀的话  主偏角93度  切入角-3度  刀片为菱形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专门加工铝件  像LZ这种图纸如果是铝件注意是铝件(本人加工铝件) 没难度  用棒料加工很简单  加工工 ...

谢谢兄弟指点,下午去买把反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专门加工铝件  像LZ这种图纸如果是铝件注意是铝件(本人加工铝件) 没难度  用棒料加工很简单  加工工 ...

你好,能上一张机夹刀的图片吗?不知是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