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7今天刚到,说说感受,来看看吧

楼主(2013-04-07):
      先说说这个飞机,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箱子拿出飞机仔细端详,发先这款飞机质量还不错,为什么这样说。应为我F47和我坏掉的九鹰260做了比较。主浆比260的长,平衡杆比260的粗点但是长度要短锤头也重很多(等飞一段时间把260的小锤头换上,能减少很多重量,也灵活很多,论坛里看到别人把911的锤头替换上去没问题,自己也想试试),机头罩比260的软些,脚架比260的粗壮,主电机比260的大一圈呢,尾电机也比260的粗(出力就大,也耐用些,貌似是6mm空心杯电机)尾杆比260的稍微粗一点点,也长一些。主伞齿和电机之间卡的很紧,手波拉一下主浆,半圈都转不到(摩擦力大损耗功率高),估计起飞起来声音要大。而260轻轻波拉一下主浆转个3~4没问题,飞起来和蚊子叫一样。这也就说明F47很多配件和260是不通用的哦. 最后说说控的问题,F47控的塑料干很强,感觉做工不精细,唯独就是左右手油门切换起来比九鹰260的控还方便,近视不知道这个控有没有工程模式?(像设定尾电机电压,陀螺仪感度和舵机的行程这类的功能)  飞机还没试飞,先来发个感受,后续发飞的感受。好了上图手机像素不好,先凑合看吧
邮政小包发货 彩盒版 开箱图 全家福 260的头罩戴上好看吧

网友:
乍一看标题还以为是F48到手评测了 ~ 额 F48的小白鼠我等你等得花都谢了

网友:
好多配件

网友A:
260a的尾电机是6mm的

网友B:
新版的F47不知道有没有取消了脑残的联动

网友:
玩玩吧,应该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F47不知道有没有取消了脑残的联动

问下f47有什么联动?

网友:
纠正楼主术语错误,主齿轮不叫主伞齿,伞齿是伞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a的尾电机是6mm的

不是6MM的

楼主:
这个飞机我我飞了一下,说说感受,应为我飞过260,所以这个飞机直接飞起,什么都没调,稳稳的托控悬停,锁尾那没话,挺挺的 ,即使没电了,也是主电机出力不足飞机无法升高,锁尾依然很棒。但问题又出来了,就是锁尾的问题。不知道是这个飞机陀螺仪太好太灵敏,还是电控不好,我只要轻轻的打尾桨的方向一下,尾桨瞬间就摆出了10~20度左右的角度。我想问一下玩过的朋友你们的F47有这个毛病么?如果有怎么处理的。像我的260打尾桨方向,伴着摇杆,尾桨均匀的改变方向,不像F47打一下摇杆瞬间10~20度的角度。像这种问题在九鹰260身上出现是因为我把陀螺仪敏感度调的很高的时候才会出现。求教

楼主:
至于你们说的联动不联动我还没发觉。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新版还是旧版?不知道怎么看。懂的人能说说么?还有这个电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池电量到底多少,反正我飞了3分钟,主电机出力明显不足,我就没飞了(刚买回来的新机,电池没充电就飞了一下)

网友C:
联动就是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如果方向舵打得太大,,十字盘会自动回平。。好像是这样,,我给亲戚买的,,自己没怎么飞过,,记不怎么清了。。你可以在地面打杆试试不用飞起来试。。我买那个配的电池是380mah的,,能飞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动就是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如果方向舵打得太大,,十字盘会自动回平。。好像是这样,,我给亲戚买的,,自 ...

的确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我我飞了一下,说说感受,应为我飞过260,所以这个飞机直接飞起,什么都没调,稳稳的托控悬停,锁尾 ...

尾巴“太灵敏”的问题是原配遥控导致的……今天更换更好的GR129测试,感觉好了一些;但脑残的方向舵联动十字盘回中还是存在,看是是F47电路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尾巴“太灵敏”的问题是原配遥控导致的……今天更换更好的GR129测试,感觉好了一些;但脑残的方向舵联动十 ...

F47既然新版都没有改进谈何F48,就算是F47给小孩设计的吧,那F48应该是真正的航模电直了吧,如果又有联动,那我永远都不看MJ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7既然新版都没有改进谈何F48,就算是F47给小孩设计的吧,那F48应该是真正的航模电直了吧,如果又有联动 ...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mjx的目标是更好的玩具……不是航模……玩具的受众比较大!简单!安全!便宜……
F47新版似乎未被证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6MM的

我量了是6m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是6mm的

我也去年买过一架,是7mm的,续航能力还行,悬停8分钟有多,就是缺点太多,舵机拉力不足,十字盘联动,尾浆太脆,不能碰撞。平衡杆直接打到头罩“幸好我飞鸡鸡从不戴头罩”,充电器对电池有损害,我飞了不到13块电就扔火堆烧了

网友:
我玩了45的,怎么47的反而更小了

网友:
不是航模……是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去年买过一架,是7mm的,续航能力还行,悬停8分钟有多,就是缺点太多,舵机拉力不足,十字盘联动,尾 ...

我说的是260a尾电机6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260a尾电机6mm的

哦,那必须的,V911不也是6mm的吗?亚拓也是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是6mm的

260不是6mm尾电机,我买来的实验了,前期可以锁尾,但是电量稍微不足,立马所不了尾,而且很容易搞坏电池和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动就是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如果方向舵打得太大,,十字盘会自动回平。。好像是这样,,我给亲戚买的,,自 ...

确实有这么个毛病,看来我买的是老版的F47了  ,新版的有这么毛病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60不是6mm尾电机,我买来的实验了,前期可以锁尾,但是电量稍微不足,立马所不了尾,而且很容易搞坏电池 ...

真的是,你拿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你拿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拿尺子量没有用 ,总之不是6MM的  6mm的不能用,不信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尺子量没有用 ,总之不是6MM的  6mm的不能用,不信自己试试

1.6mm就是指电机直径,不拿尺子量,还能怎么办。2.同样直径是6mm的电机,转速的差距也是很大的,随便找一个6mm按上肯定不行。

网友(2013-08-03):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我我飞了一下,说说感受,应为我飞过260,所以这个飞机直接飞起,什么都没调,稳稳的托控悬停,锁尾 ...

有,是尾巴没线性,我也刚买了个,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054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