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3-04-07):
用伺服电机的,雕四方的两对角线是一样的,然后雕圆的,量对角却差10丝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啊,就是雕不圆

网友:
丝杆精度不好,有回差!

网友A:
丝杆有回差了,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有回差了,该换了

雕大的圆没事。小的就不行了,20MM以下就不圆

楼主:
用的是维宏卡,真是伤脑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维宏卡,真是伤脑筋啊

我买的是大海的USBCNC板子,机机还没做好,板子也还没试,软件还没学,我比你还伤脑筋呢!
丝杆有回差才会有这种不圆的。你的丝杆是新的还是二手的?
如果是二手的,那就是在你雕小圆的那段(丝杆)磨损比较严重有回差了!
如果是新的那就找厂家吧!
如果是新的使用时间久了磨损了,那就自已再买一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大海的USBCNC板子,机机还没做好,板子也还没试,软件还没学,我比你还伤脑筋呢!{: ...

现在关键是丝杆没有回差的,就是伺服驱动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丝杆有没有回差可以用百分表测一下。

楼主:
伺服驱动是安川SGDA-02AP, 这里面该怎么设置,我把速度回路增益调到400了,再调上去电机就开始叫了,圆好了很多,现在还不圆,别的该怎么设置,大侠们,请教了

网友:
最大可能,丝杆回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是丝杆没有回差的,就是伺服驱动设置的问题

不好意思伺服不憧,本人还是刚开始玩步进呢!!!!!!

网友B: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木有呢,我的误差比你的还大些

网友:
是软件的问题,就是fanuc 0i 切小圆也有这问题,用小刀来切下试试

网友:
丝杆有没有回差要带较大负载打表才看得出来,因为螺母两头的塑封跟丝杆紧配,不带或带轻的负载的确不会有回差

网友:
应该是个斜的椭圆吧?

网友:
可能是过象限误差吧,就算工业机也有几丝的误差,想圆,就老老实实镗孔好了。给你个链接研究研究http://www.kzt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

网友:
肯定是伺服设置问题,慢慢调吧。